TI DSP/BIOS及CCS使用经验

楼主(2012-03-31):
1.用CCS打开/创建工程时,工程存放的路径名中不能有中文!(不像VS6、ISE等可以使用任意路径名)
2.国产并口DSP仿真器有些是采用CPLD仿真代替SMC34C60(该芯片已停产),仿真功能不全,只能在并口的EEP模式下使用。原装的仿真器采用SMC34C60,可在SPP、EPP、EPP+ECP三种模式下使用。此外,国产并口DSP仿真器(如开发板之家生产的)除了并口要选择EPP模式外,还要将并口中断IRQ7设置成“保留”(Reserve),不能设置成PnP(Default)。
3.如果DSP的用户程序存放在外部Flash中,必须关电重新加电(即“冷启动”)才能加载(Boot)到DSP中运行,用人工复位(“热启动”)方法不起作用。
4.DSP/BIOS提供的标准模块中,每个模块的属性可在配置时修改参数(静态设定),也可在程序中(一般在main中)使用参数修改指令动态设置,例如周期模块PRD(假设用户新建的对象名为PRD0)的Period,参数,修改指令:PRD0.period=xxx;但有些参数是不能修改的,能修改的参数当用户在编辑状态下输入PRD0后,CCS会自动提示的。
5.CCS源程序编辑器缺省状态是“Insert”,即可插入/修改源代码,如果不小心按了“Insert”键,编辑器就进入“修改”状态,“Delete”、“Back Space”等键就不起作用了,必须再按一次“Insert”才能恢复。
6.使用DSP/BIOS配置工具定义变量和数组等,在源程序中必须使用“far”关键字来声明。far说明的变量存放在.far段,其它变量(全局静/态)则存放在.bss段,.bss段中变量存取速度比.far中的快些。
7.在DSP/BIOS配置工具中定义的函数名前必须加下划线“_”,因为配置工具生成的是汇编代码,而汇编代码中调用C函数就要求函数名家下划线。

网友A:
你能给讲一讲cmd的编写吗?

网友B:
先收了 回去在好好研究下

网友C(2014-10-20):
留个脚印,用到的时候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很好的经验 造福后来者

网友E:
最喜欢经验分享帖了

网友F:
好经验 多多分享

网友G:
希望能够多看到一些经验分享

网友H:
经验不错 值得分享

网友I:
一般软件的名称里都不能有中文的

网友J:
经验很好 支持

网友K:
存放路径如果有中文的话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L:
经验很好 值得分享

网友M:
好经验 大家齐分享 呵呵

网友N:
真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经验分享

网友O:
好经验 顶一个

网友P:
又学到了这么多经验 好

网友Q:
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已经全部都收了

网友R:
好几条以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