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报告中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2-03-31):
请问ISE综合时timing summery里给的信息你们都看吗?他跟布局布线后的时序分析器给的肯定不一样,二者给的最高频率哪个高?

网友A:
谁高谁低不重要,只需知道布局布线后的时序分析才是准确的就行了

网友B:
是哎呀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哥有时会先去看综合时的时序总结吗?这个有参考价值没?

网友C:
综合的频率,很有参考价值的,选择按面积优化,得到的频率,最终和布线之后的频率差不多,误差10%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了!这是你的经验总结还是参考资料给的?

网友D:
路过       ,
向各位学习       ,
频率高了   ,功耗就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