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导致STM32芯片指令速度变化的问题分析过程

楼主(2012-03-31):
      过年那几天将一份代码从TILM3S8962芯片移植到STSTM32F103VB芯片上,结果发现了STM32芯片指令速度会发生变化,本文将讲述这个问题的定位过程,从中你可以看到作者根据问题的现象结合已有的知识,2次否定了出问题的地方,但随着逐步缩小定位范围,认真分析现象,最终还是找回到了出问题的地方,并与网友讨论后,查找芯片手册找到了问题的原因。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介绍这个问题,而是在于介绍定位这个问题的思路以及过程,很多问题通过仔细分析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现象描述
      下面这段延迟时间的函数在LM3S8962芯片上可以产生正确的延迟时间,但在STM32F103VB芯片上却表现出不确定性,有时候可以延迟正确的时间,而有时候则变为正确时间的1.25倍。比如,输入200,正常的延迟时间是2000ms,而出现异常时这段代码则运行了2500ms

void DEV_DelayMs(U32 ui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j = 5998 * uiMs;

    for(i = 0; ; i++)
    {
        if(i == j)
        {
            break;
        }
    }
}
背景知识介绍
      我写了2个具有任务切换功能的小型操作系统,其中一个我称之为wanlix,需要函数主动调用任务切换函数才能发生任务切换,只有这一个功能,功能虽少,但也非常小巧,编译后只有几百字节,适合程序空间只有几十K的小系统使用。另一个我称之为mindows,是实时抢占式的内核,高优先级的任务会自动抢占低优先级的任务,支持信号量、队列等功能。更多信息,请访问我的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ifreecoding
其中DEV_DelayMs函数用来在任务中产生延迟,模拟任务的业务,其中mindows拥有tick定时器,操作系统打印出的tick时间会反应出DEV_DelayMs函数的执行时间。
LM3S8962芯片与STM32F103VB芯片指令速度不一样,因此在移植这2个操作系统时对DEV_DelayMs函数内的ij数值做了精确的调整,并使用了O0(哦零,不优化)优化选项,使之能产生精确的延迟。DEV_DelayMs函数在LM3S8962芯片上工作正常,但在STM32F103VB芯片上却有时正常,有时异常。
原因分析
      mindows操作系统的打印带有tick时间(每个tick10ms),这个问题最先是在mindows上发现的。程序中有一段2000ms的延迟,正常时,串口打印出这段延迟时间是2000ms,如下所示:
Task Test1 ---> Task Test2! Tick is: 200
Task2 is running! Tick is: 200
      但异常时打印却变成了2500ms,如下所示:
Task Test1 ---> Task Test2! Tick is: 250
Task2 is running! Tick is: 250
      出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tick时间不准,也有可能是DEV_DelayMs函数时间不准。在运行时对比钟表的时间,发现tick时间是准的,那么说明是DEV_DelayMs函数时间不准。
      既然是DEV_DelayMs函数不准,那么很可能是DEV_DelayMs函数在编译时生成的汇编指令不一样,导致DEV_DelayMs函数执行时间的长短不一样,而且,这个异常还伴随着一个特点——异常与编译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编译后一旦出现异常,那么无论复位多少次,异常一直出现,编译后一旦正常,那么无论复位多少次,均不会出现异常。这一点使我更加坚信了是编译器编译出了不同的代码导致了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将正常和异常时的DEV_DelayMs函数进行反汇编,对比汇编代码,结果让我很失望,汇编代码完全一样(除了函数跳转的绝对地址,但相对地址是一样的),这说明不是DEV_DelayMs函数的问题,反汇编的代码如下:

正常的代码:
8019004:f241 736e movw r3, #5998; 0x176e
8019008:fb00 f203  mul.w r2, r0, r3
801900c:f04f 0300  mov.w r3, #0
8019010:4619        mov r1, r3
8019012:bf00         nop
8019014:4291        cmp r1, r2
8019016:d100        bne.n 801901a <DEV_DelayMs+0x16>
8019018:e003        b.n 8019022 <DEV_DelayMs+0x1e>
801901a:f101 0301 add.w r3, r1, #1
801901e:4619        mov r1, r3
8019020:e7f8         b.n 8019014 <DEV_DelayMs+0x10>
8019022:bf00        nop
8019024:4770        bx lr
异常的代码:
8019000:f241 736e movw r3, #5998; 0x176e
8019004:fb00 f203  mul.w r2, r0, r3
8019008:f04f 0300  mov.w r3, #0
801900c:4619         mov r1, r3
801900e:bf00          nop
8019010:4291         cmp r1, r2
8019012:d100         bne.n 8019016 <DEV_DelayMs+0x16>
8019014:e003         b.n 801901e <DEV_DelayMs+0x1e>
8019016:f101 0301 add.w r3, r1, #1
801901a:4619         mov r1, r3
801901c:e7f8          b.n 8019010 <DEV_DelayMs+0x10>
801901e:bf00         nop
8019020:4770        bx lr
      mindows在运行DEV_DelayMs函数的同时还会产生tick中断,会不会是tick中断对DEV_DelayMs函数产生了影响?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只需要在wanlix上运行DEV_DelayMs函数就可以了,因为wanlix是主动切换任务的系统,如果没有调用任务切换函数,那么DEV_DelayMs函数就会一直运行,与没有使用操作系统的情况是一样的。在wanlix上运行DEV_DelayMs函数,对比钟表的时间,这个问题与mindows上表现的情况一模一样,依然存在,说明也不是tick中断的问题。
      上述2个原因都被排除了,我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硬件时钟不准确,导致芯片运行的频率错误,最终导致了DEV_DelayMs函数执行时间不确定。但tick时钟和串口打印时钟表现出都是正确的情况,使得这个问题看起来又不像是芯片时钟的问题。我使用的是芯片自带的库函数来设置tick和串口,也许库函数里做了一些自适应功能使tick和串口时钟在错误的芯片时钟下也能计算出它们正确的工作时钟?死马当活马医吧,先看看时钟是否有问题。查看正常和异常情况下与tick时钟有关的寄存器,结果完全正常,这说明芯片时钟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异常情况的出现是与代码是否重新编译相关的,与芯片是否重新启动是无关的,又是概率性出现的,这也说明了不是硬件时钟的问题。这下我真的黔驴技穷了。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增量编译其它函数时也会触发这个问题概率性出现。增量编译的意思是只编译其中一部分文件,然后一起连接成目标程序。比如说有a.cb.c这两个文件,先将这两个文件编译成a.ob.o,然后再将a.ob.o链接成目标文件。当只有a.c文件做了改动时,那么我们可以只编译a.c,使用新生成的a.o与原来的b.o一起链接成新的目标文件,这就是增量编译。
      DEV_DelayMs函数位于unoptimize.c文件中,当我改动其它c文件而没有改动unoptimize.c文件做增量编译时,这个问题也会概率性出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问题与DEV_DelayMs函数无关,是其它函数导致的。但这个问题又确实是在DEV_DelayMs函数上表现出来的,而DEV_DelayMs函数又与其它函数没有任何耦合,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定位到这里已经走不下去了。
      既然是修改其它文件里的函数对DEV_DelayMs函数有影响,那么只能试着改其它文件中的函数来找出其中规律了。在试验中又发现,在不相关的文件中随便加入几条无用的指令都有可能随机触发这个问题,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说到这里,我已经把当时定位时所获得的全部信息都介绍全了,现在,你是否能猜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在不相干的文件中修改不相干的指令,那么对DEV_DelayMs函数的影响是——链接后的绝对地址不同。难道是DEV_DelayMs函数所在的地址会对运行结果产生影响?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我构造出了将DEV_DelayMs函数链接到不同地址的多种情况,最后终于发现了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规律。
DEV_DelayMs函数被编译到8字节对齐(0b1000结尾)的地址,运行时间就是错误的,当被编译到4字节对齐(0b100结尾)的地址,运行时间就是正确的!
      原文定位到这里就结束了,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原以为是芯片的bug。后来在论坛上有网友提出是FLASH读取速度不均衡造成的,我觉得有可能,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这个芯片做的不是很好,因为这个现象是与地址相关的,而且表现出来的速度差异太大了,达到了10.8,并且在TIcortex内核上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此我查了一下STFLASH手册,发现有如下这段话:“预取缓冲器包含两个数据块,每个数据块有8个字节;预取指令(数据)块直接映像到闪存中,因为数据块的大小与闪存的宽度相同,所以读取预取指令块可以在一个读周期完成。设置预取缓冲器可以使CPU更快地执行,CPU读取一个字的同时下一个字已经在预取缓冲器中等候,即当代码跳转的边界为8字节的倍数时,闪存的加速比例为2”从中可以看到其中提到了“跳转”,提到了“8字节对齐”,从上面的2段反汇编代码可以看到,区别就在于跳转的地址不同,并且我验证的结论也是有关8字节对齐的,因此这段话与我上面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至于上面2段反汇编后的代码为何会表现出指令执行速度上的差异,我结合这段话没有找到原因。
解决方法

字数限制请下载文档看

网友A:
这个很深奥啊,楼主很认真。经验总结值得赞赏!!!!

网友B:
这个真不是Bug、、、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把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改成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j;
然后再试试?

网友D:
把汇编贴上来看一下,看一下循环部分的地址和长度

网友E:
我没看楼主的分析过程,因为我认为楼主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不是BUG的问题,是内部FLASH数据读取速度导致的不同。

网友F:
我没看楼主的分析过程,因为我认为楼主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不是BUG的问题,是内部FLASH数据读取速度导致的不同。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这个原因。

导致的结果,某些指令执行时间,与对其有关。
类似,STM8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G:
给条裤子,鼓励思考。但不表示认同结论。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8字节对齐的地址,不属于4字节对齐的地址吗?

网友H:
分析过程非常细致
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是CM的变长指令集(2字节指令和4字节指令混合)和指令流水造成的 不能说是bug
LZ所说4字节对齐 应该是说4字节对齐但不在8字节对齐 例如 4,12,20这样的地址
LZ的程序段在某些情况下需要N次prefetch,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N+1次prefetch
于是造成了这种状况

不过很好奇楼主为嘛要做酱子的延时程序
对于现在的32bit CPU(大多数有指令流水,有的还有cache),这段代码的移植性……

楼主:
这个问题表现出同一条指令在不同的地址上运行,最终执行时间不同,如果这都不是bug那什么是bug?
难道说我们编译出的程序,它执行的效果受限于它编译的地址(同一块存储区域,而且效率是1:0.8)?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程序执行结果就是不可控的了,而且在同为cortex内核的LM3S8962芯片没有这个问题,在ARM7内核上也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回香主,我所说的8字节对齐是以0b1000结尾的地址,4字节对齐是以0b100结尾的地址。

网友G:
这个问题表现出同一条指令在不同的地址上运行,最终执行时间不同,如果这都不是bug那什么是bug?
难道说我们编译出的程序,它执行的效果受限于它编译的地址(同一块存储区域,而且效率是1:0.8)?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
引用 楼主:

如果访问Flash有等待周期,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不是因为指令的执行时间改变,而是由于取指令的操作需要等待。

这是系统结构的问题,不是Bug。STM32F2和F4引入的ART加速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影响。

网友I:
向楼主的解决问题的精神看起。但我不知道楼主结论如何

网友J:
我看变量定义就有问题

楼主:
FLASH存取时间是有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与地址相关,而且可以影响到1:0.8的比例,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如果一个项目使用一个算法大量计算数据,就会表现出某些时候使用10分钟完成,某些时候使用8分钟完成,这种不确定性太大了,我想没有哪个人希望使用具有这样不确定性的芯片吧

网友G:
FLASH存取时间是有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与地址相关,而且可以影响到1:0.8的比例,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如果一个项目使用一个算法大量计算数据,就会表现出某些时候使用10分钟完成,某些时候使用8分钟完成,这 ...
引用 楼主:

LZ可以去研究一下PC中的CPU,不管是Intel的还是AMD的,哪一个是有确定执行时间的?

网友K:
与地址相关。。比较严重吖。。表示关注

网友D:
都说了,传上汇编的看看,并确认flash的等待是几个周期
既然已经有1:0.8这个比例了,根据stm32的64位宽flash以及2个64位宽的i cache,就可以大致判断是什么原因了。
估计是由于地址的问题,使得多了一次flash读取操作。

网友L:
不希望优化的,至少要加个volatile,否则你添加了其他代码,重新编译,可能这个delay函数又变样了……
void DEV_DelayMs(volatile U32 ui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j = 5998 * uiMs;

    for(i = 0; ; i++)
    {
        if(i == j)
        {
            break;
        }
    }
}

网友L:
另外有没有考虑到你在delay的时候,来了n个systick,uart,timer,eth……中断

网友M:
不希望优化的,至少要加个volatile,否则你添加了其他代码,重新编译,可能这个delay函数又变样了……
void DEV_DelayMs(volatile U32 ui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j = ...
引用 网友L:

f无关优化问题、中断,先前我也遇到了,一直没解决问题!!
谢谢LZ

网友N:
黔驴技穷,是个贬义词。用词不当

网友O:
STM8 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STM32的flash手册,手册中有下面的描述:
“Cortex-M3在I-Code总线上取指令,在D-Code总线上取数据。预取指令块可以有效地提高对ICode
总线访问的效率。预取缓冲器包含两个数据块,每个数据块有8个字节;预取指令(数据)块直接映像到闪存中,因为数据块的大小与闪存的宽度相同,所以读取预取指令块可以在一个读周期完成。设置预取缓冲器可以使CPU更快地执行,CPU读取一个字的同时下一个字已经在预取缓冲器中等候,即当代码跳转的边界为8字节的倍数时,闪存的加速比例为2。”

这里面也提到了8字节跳转的问题,在这段代码里是有几个跳转,几个跳转的叠加可能就出现了1:0.8这个执行效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说这个延迟是STM32设计造成的,不算它的一个bug。
等我今天晚上回家后把这部分反汇编代码找出来分析一下,然后再贴出来。

另外多谢各位参与讨论

网友P:
或者,把CPU时钟频率降到不需要加入闪存等待周期的程度再试试?

楼主:
to 20楼,我考虑了,我在文中已经提到了tick中断的影响,因此在另外一个没有tick中断的系统了又测试了一次,涛声依旧。
串口数据打印是打印到内存中,然后在idle任务中再向串口打印

另外,你所说的优化要加volatile,我觉得volatile关键字是强迫重新读取数据源,这个与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to 4楼,在32位机上int与long一般是一样的。
to 9楼,可移植性是相对的,就比如说嵌入式系统一般不会采用页机制,如果也考虑这方面的话也许就画蛇添足了,关键看应用背景

楼主:
黔驴技穷,是个贬义词。用词不当
引用 网友N:

幽默感啊,大哥,呵呵!

网友Q:
对于10mS级以上的定时需求,我只相信定时器。

网友R:
1,变量类型让人很困惑,该长的你弄成短的,该短的你弄成长的,而且没有考虑溢出;
2,延时的方法让人很费解,
如标题,既然LZ那么关注芯片效率,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延时方法呢?
即使用这种延时方法,为什么不用for(i = 0;i<j ; i++)
break有什么用意呢,或者说好处,请教一下。

网友S:
有时间读一下此贴。

网友T:
楼主,我下载过你的文档,很不错:lol

网友U:
STM32延时1ms以上不用定时器还想准确?32位机int一般跟long“一般”一样,有分析问题的劲保险点写long int吧。

网友V:
分析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基础知识不足,对CPU的工作原理没有充分的了解。
LZ这段代码在“原始”的处理器上可以工作,但在稍微高级一点的CPU上根本就行不通。高级的CPU都有各种对齐问题,缓存命中问题,核心/流水线调度问题,分支预测命中问题,种种不确定行导致代码执行时间根本就不能确定。

在PC上如果你的变量访问时L1,L2,L3缓存连续未命中,内存访问缺页从而去读硬盘这时间可就没谱了(这完全有可能发生)。这还不说如果赶上进程切换,你的代码被饿死上几个小时都完全有可能。

楼主:
分析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基础知识不足,对CPU的工作原理没有充分的了解。
LZ这段代码在“原始”的处理器上可以工作,但在稍微高级一点的CPU上根本就行不通。高级的CPU都有各种对齐问题,缓 ...
引用 网友V:

哎,各位都是大牛啊,我敢保证,任何一个人提出一点建议来,100个大牛会有100种意见。

你说的那些我不敢说我全知道,但我也定位过cache写入不一致的问题。

很多事情要看应用场景,一个单片机连MMU都没有,就非得说代码没考虑cache一致性问题,说代码移植性不好,这都哪和哪的事情啊,还和我扯L1,L2,L3,你给我找找哪个STM32-M系列的芯片有L3的,有L2的也行,让我长长见识。还访问缺页,有页机制么就缺页,哪个嵌入式设备使用页机制,大哥,帮我推荐一下

你们都是大牛行了吧,牛B就自己写点什么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自己哪些代码写的好就发上来。一些基本概念谁都知道,能真正理解写出代码就是另一回事了

说得好

网友D:
貌似单片机等级的东西是不会有MMU的。
21ic牛人应该不少,我什么时候也准备一些有意思的题目来讨论讨论。

网友W:
这种delay延时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如果运行时,中间发生了中断,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X:
我最近遇到一个串口问题
usart1用DMA发送数据
DMA完成中断能产生,示波器量STM32引脚却没数据

加几行码编译,随便加,又行了
再加几行编译,又不行了
搞得抓狂,求解

网友Y:
學習一下~
但為何不用sys tick?雖然會比較吃系統資源,但它卻是很準確的。

网友V: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我们眼光应该放的远一点。嵌入式这东西这几年进步很快,复杂度已经超过当年的PC了,下面是cortex-a8的介绍,这东西的开发板现在卖的很火:
顺序,双发射,超标量微处理器内核,13级主整数流水线,集成的L2缓存,优化的L1缓存,动态分支预测。

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芯片当作一个“高级”的芯片“降级”使用,自然就能避免很多问题。在PC上你还会认为这是个Bug吗?不会吧?那么在stm32上出了这个东西,应该想到,stm32引入了某种同PC相同机制,具体原因是什么你甚至不需要去关心。STM32对内部Flash的访问那就是一个缓存。但这是否是唯一可能的原因呢?也许是,也许不是,这对开发来说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同一指令执行时间不一定相同。

网友V:
低级的MCU暂时还算简单,但我想用不了几年,诸如超标量之类的的东西就会成为标准配置。我的原则是把MCU看作低级的PC,而不是高级的“单片机”。

网友V: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还算合格”,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碰见一些系统奇怪的行为时,我会告诉自己,这里有些自己不知道的原因,而不是言之凿凿的说人家的东西有Bug。系统的bug是极为罕见的,9成9都只是自己不知道某些东西而已。
就好像前一阵子我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做的电源模块效率奇低,我认为是自己水平不行,而不会说:Linear的东西太烂了。

楼主:
學習一下~
但為何不用sys tick?雖然會比較吃系統資源,但它卻是很準確的。
引用 网友Y:

我使用了sys tick,前面我说了我写了2个能调度的小操作系统内核,使用sys tick来触发tick调度,为了方便观察任务切换,我就用delay函数来延迟时间,模拟任务正在工作,当然真实的任务是不会这么工作的,只是为了方便观察任务切换。

楼主: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还算合格”,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碰见一些系统奇怪的行为时,我会告诉自己,这里有些自己不知道的原因,而不是言之凿凿的说人家的东西有Bug。系统的bug是极为罕见的,9成9都只是自己不知道某些东西 ...
引用 网友V:

别说系统bug是极为罕见的,只能说你见的不多。编译器、芯片都是人做的

网友D:
终于看到汇编了,研究看看

可以做一个测试,在异常代码的循环前插入一个nop,确定确实是由于循环地址不同引起的,还是由于函数地址不同引起的。

网友Z: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AA:
鼓励独立思考

网友AB(2012-05-02):
遇到类似的问题,赞同LZ 的观点

网友AC(2012-10-19):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AD(2014-08-05):
遇到类似的问题,赞同LZ 的观点,加一个NOP其他地方延时就不一样!

网友AE:
这个帖子不错,学习了

网友AF:
这么测量准确不?

网友AG(2014-10-10):
不知道LZ用的什么反汇编工具?可否分享一下?:D

网友AH:
延时思路似乎不太对啊

网友AI(2015-10-24):
先mark。:Q好复杂 看不懂啊

网友AJ(2024-03-2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K:
是不是跟触发有关系或是表象这样,其实还有深层的原因

网友AL:
这个文章一看就用心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AM:
And did you consider that when you were in delay, there were a dozen systick, UART, timer, eths。。。 Interrupt

网友AN(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