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程序流程

楼主(2012-04-01):
看门狗运行过程如图所示,看门狗的原理是在规定的时间送出喂狗信号,没有喂狗信号,则硬件看门狗将发出复位信号,单片机开始复位。

C 语言程序及讲解
#define <reg52.h>
sfr WDTRST = 0xA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WDTRST=0x1E;
    WDTRST=0xE1;                                   //初始化看门狗
   ;                                                //主程序中循环开始
   ;                                                //16ms不到
While (1)
    {
     WDTRST=0x1E;
     WDTRST=0xE1;                                  //喂狗指令
    }
   ;                                                //主程序结尾部分
   ;
   }

网友A:
看门狗中断好像有两种用法,楼主讲解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吧,还是中断函数可以调用的!

网友B:
我觉得函数还是不错滴

网友B:
个人观点哦

楼主:
补充:汇编语言程序及讲解

AJMP MAIN

ORG  0050H
MAIN:;                                      ;初始化看门狗,启动看门狗
MOV 0A6H,#01EH ;先送1E
MOV0A6H,#0E1H ;后送E1
;                                        ;以下为主程序中循环程序
START:

ACALL WDT ;调用复位看门狗子程序        ;主程序中16ms不到,调用喂狗程序

AJMP START                             ;主程序结尾

WDT: MOV  0A6H, #01EH ;先送1E               ;喂狗子程序
MOV  0A6H, #0E1H ;后送E1
RET

网友C:
呵呵,看来主人是个细致的人,两种方法都发上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