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后寄存器值不对,一直不明白,求助

楼主(2012-04-01):
看我发的图片你就知道我想问什么问题了,我是用JLNK分别在IAR和MDK调试的。
一直不理解。

网友A:
楼主真细心!
因为上电总要初始化 IO 寄存器的, 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我在 KEIL 下也试了一下. stm32F103C8.
GOPIA_ODR  0x0000A000
GPIOA_CRH  0x8884444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 GPIOA_CRL能够按照手册上所说的 是0x44444444,而GPIOA_CRH却不是。

根据手册上说的GPIOA_CRL和GPIOA_CRH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难道GPIOA_CRL上电不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理说复位之后,GPIOA都应该是浮空输入模式的啊。
奇怪的就在于,高八位(CRH)和低八位(CRL)还不同?我一直以为就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其实意思很明白, 就是那三个脚用作 JTAG 了, 这是复位后的默认功能.
看来还是数据手册说得不是很准确.

楼主:
其实意思很明白, 就是那三个脚用作 JTAG 了, 这是复位后的默认功能.
看来还是数据手册说得不是很准确.
引用 网友A:

LS正解,看了看发现刚好落在PA13,PA14,PA15,PB03,PB04这几个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