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白色模块是什么吗·~~?

楼主(2012-04-01):
请教下大家·这个白色的模块的功能就是可以检测出负载接直流电压或是接交流电压时,电路正常导通·将信号传给单片机..不是要检测区分是直流还是交流,只是要知道负载导通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器件··我们以前用的是下图的这个方法检测的但是因为取样检测部分压降太大影响了接的负载JP8··所以想改 用其它方法·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
这个是我以前用的电路··

网友A:
我想知道每条接线上的文字是怎样弄上去的,很清晰很规矩的样子。

网友B:
互感 电磁炉好像就有这种类似的原件

楼主:
互感 电磁炉好像就有这种类似的原件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我们想过了的·但是这个东西只能测交流的·不能测直流

楼主:
我想知道每条接线上的文字是怎样弄上去的,很清晰很规矩的样子。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标注的

楼主:
大家多给点意见呀··

网友C:
和k7加一起是个继电器吧
白色的是线圈
D27是续流二极管,当OUT-8电压为零关断时线圈的续流

网友D:
我见过白色的继电器,英国生产的

网友E:
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B:
互感器我们想过了的·但是这个东西只能测交流的·不能测直流
引用 楼主:

谁说互感器只能测交流?那是老黄历了~~~

比如霍尔互感器,交直流都能测,市面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F:
拆一个砸开看看

网友C:
白色和K7组成就是非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