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希望TIM1在输出的PWM波形完整时才停下来,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04-01):
用TIM1产生PWM波,现在想停下来,但是停下来时PWM波必须完整.所以不能硬停,只能等到时钟计数器为0时停止才行.或者说,输出N个完整PWM波以后停止TIM1,这个该怎么操作?
频率较高,用软件不断查询计数器的值或者标志位的方式不太可行.

网友A:
试试设置重复计数器(Repetition counter)。

楼主:
木有用,停不下来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重复计数器是:在向上/下计数达到设置的重复计数次数(TIMx_RCR)时,产生更新事件(UEV);否则每次计数器溢出时才产生更新事件。

但是如果我每次溢出都要产生更新事件(如改变pwm的占空比),那么怎办呢?而且我用的是通用定时器T4,没有TIMx_RCR,又该怎处理呢?

我现在尝试了在最后一个周期时,将定时器改为单步,但是结果好像不对,好像还继续输出一到两个脉冲(不是很确定,没有数字保存示波器和电路板刚刚烧了)

请帮忙。

谢谢。

2# 香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