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怎样配置成HS-OTG host 模式

楼主(2012-04-01):
os, ST, USB30, pd, pi
CYUSB3014怎样配置成HS-OTG host 模式?FX3APIGuide.pdf中也没相应的说明!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并推荐一些相关资料!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2012-10-27):
硬件上注意OTG_ID要接地. FX3APIGuide文档部分6.4章节 USB Host Management,有提到USB host模式下的API,如Enable USB HOST的CyU3PUsbHostStart,CyU3PUsbHostPortEnable,还有对HOST的一些配置CyU3PUsbHostConfig.

FX3 SDK开发包中有firmware参考代码cyfxusbhost和cyfxusbotg,关于FX3工作在Host模式和OTG模式.

网友B(2016-07-27):
两位小哥,请问你们配置过cyusb3014开发板为USB HOST模式吗

网友C:
我的CYUSB3014也无法配置成usb host模式,主要体现在vbus没有5V电压。我的ID也接地了,其他跳帽都是默认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