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固件问题

楼主(2012-04-01):
最近在学习arm,碰到了几个问题。
1,用ulink2仿真时只要仿真停下来,设备就重启。如果设置2个断点,只要在断点处停下后隔点时间,设备又会重启;不过停下后马上点运行,就可以在2个断点处切换,只要在断点的地方稍微慢一点后就又会重启。
2,我用的ulink2固件是V1.42的,用V1.40的固件就没有问题。我现在的疑问是,怎么降级ulink2的固件版本?
3,因为最近才买的仿真器,买过来的时候固件版本就是V1.42的,那么我觉得V1.42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还要在keil里面设置什么?
4,用keil 4.22和4.2版本的软件都会出现上面的现象,那我觉得应该是ulink2的固件问题?

网友A:
我感觉先不要怀疑keil 和 ulink 设备, 先怀疑一下你自己的板子, 软件, 还有看门狗等.
在这里: 是不是看门狗导致的呢

楼主:
我感觉先不要怀疑keil 和 ulink 设备, 先怀疑一下你自己的板子, 软件, 还有看门狗等.
在这里: 是不是看门狗导致的呢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用另外一个仿真器,ulink2固件是V1.40的,就可以在debug下运行到断点的时候使程序停下来,现象是LCD上的时间显示就停止了。
用ulink2固件V1.42时,在断点也能停下来,不过过一会程序就会像重启上电一下运行起来,也就是说不受ulink的控制了。
另为,软件是前人做好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
在网上也查了不少资料。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
当用ulink2V1.40时,debug后会有一段时间等待,即不能设置断点啊什么的,这应该是调试器在接管CPU的核心控制权。
当用ulink2V1.42时,debug后等待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没有等待,这样是不是调试器就没有接管CPU的核心控制权呢?所以就不能控制代码的执行了。

网友B:
有很多东西太乱了点 太专业了

楼主:
本来不想再去搞这个ulink了,今天突然想到再试试看,找到问题所在了,现在发出来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由于我的程序里面用到了独立看门狗,我在用ulink2(1.42)时,debug 下独立看门狗依旧在运行,所以导致设备重启,不知道为什么ulink2(1.42)没有使看门狗停止。于是手动设置DBGMCU_CR寄存器中的DBG_IWDG_STOP位,这样独立看门狗会在debug模式下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