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点亮这个LED···?

楼主(2012-04-01):
我测了下·这个二极管的压降在0.6V左右··我接的负载功率在40W/dc24v左右,用什么方法可以将LED点亮··尽量小的影响负载电压``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没结贴呀··

网友A:
40W DC24V负载,电流有多大?二极管和发光管一定要串联接入吗?

楼主:
40W DC24V负载,电流有多大?二极管和发光管一定要串联接入吗?
引用 网友A:
电流在1.6A左右··我主要是想知道负载正常导通了·才用二极管取样电压·的·但是驱动电压又不能过大··因为负载是DC24V的·我的二极管已经减少了0.6V··

网友A:
6# wanglivehuo 串联的二极管电流不小,功耗要考虑。发光二极管压降3V左右,2A的二极管压降1V左右,发光管不会亮,所以这个方法不可取。限流电阻加发光管并联到负载上,很简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的想法和我开始一样,但不对。
无论有没有负载,灯都是亮的

网友B:
1.对二极管的压降进行放大
2.串个小电阻,放大电压

楼主:
1.对二极管的压降进行放大
2.串个小电阻,放大电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的指教·1放大如何放大·2串电阻·是在负载上串电阻?放大LED上的电压·?

楼主:
先·谢谢了·你的想法有可行性··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些问题`1.我们之所以只串一个就是为了不影响负载的电压··负载电压必须是DC24V的减少个0.几V还可以,你如果在加个小电阻取样·那不是又分压了·?2.我们的这个负载和电源有可能换成AC220/60W的,电源也就是AC220V的了·不好意思这个我之前没说·如果用358,那258的电源和和DC24V共地还好说··要是接AC220的那怎么办了?

网友B:
2个都是用运放差分放大,用片358,一个做放大,一个做比较器。
试试看

楼主:
1.对二极管的压降进行放大
2.串个小电阻,放大电压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个图是起码以前用的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样的电阻一般的压降取75mv。
而只要穿一个肖特基二极管0.5V防反接即可。如果插头换成防反接的,那么二极管也省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采样的电阻一般的压降取75mv。
而只要穿一个肖特基二极管0.5V防反接即可。如果插头换成防反接的,那么二极管也省了
引用 网友B:
前辈·也许是我有的地方没说清楚·我们接的负载有两种可能DC24/40W和AC220/60W的··当然我们相应的换电源·希望前辈把你方法可不可以画个草图··不甚感激··

网友B:
干脆搞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C:
为什么我看不懂意思?

楼主:
干脆搞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前辈这个体积太大了吧·

网友B:
有芯片级的。
也有PCB板用的,体积和继电器差不多

楼主:
有芯片级的。
也有PCB板用的,体积和继电器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交直两用的··芯片级的或是PCB板用的··谢谢前辈给个实物图或是型号··

网友D:
一个二极管不够,再串 2 个就基本上够点亮 LED 了。

楼主:
一个二极管不够,再串 2 个就基本上够点亮 LED 了。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看清楚·原因·

楼主:
:)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别笑呀·给点意见·

楼主:
有芯片级的。
也有PCB板用的,体积和继电器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前辈···在线等··

网友A:
原来是浑水。

楼主:
有芯片级的。
也有PCB板用的,体积和继电器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在线等··我找了··没看到前辈说的PCB板和芯片级的··

楼主:
ACS712看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贴片的·用起来他们按转不方便·前辈你说的PCB和继电器差不多的是什么样的··给个型号··

网友B:
南京中霍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你找找。
但我没过他们的东西,以前找霍尔的时候看到过。

楼主:
南京中霍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你找找。
但我没过他们的东西,以前找霍尔的时候看到过。
引用 网友B:
好的·太谢谢了·

网友F:
加个高电压把二极管击穿掉就亮了

网友G:
你不就是想看看你的负载是否有通路么?
你在负载的主线上串接光耦受控端,光耦的控制端上,你串接一个发光二级管。
控制端给信号,你的发光二级管会亮,而且负载还会导通。这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么

网友H:
一个二极管压降0.6V LED即使亮了也很勉强呐。。

楼主:
你不就是想看看你的负载是否有通路么?
你在负载的主线上串接光耦受控端,光耦的控制端上,你串接一个发光二级管。
控制端给信号,你的发光二级管会亮,而且负载还会导通。这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么 ...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我们做过了的·光耦的压降太大了·影响了负载

楼主:
一个二极管压降0.6V LED即使亮了也很勉强呐。。
引用 网友H:
[/quote问题是他亮不了呀··亮了就好了

网友I:
要想简单实现,就要牺牲效率;要想提高效率,电路必然要精心设计,不能太简单。

楼主:
要想简单实现,就要牺牲效率;要想提高效率,电路必然要精心设计,不能太简单。
引用 网友I:
那前辈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J:
复杂的图啊,没有见过的表示不懂

网友K:
:Pkan budong lai dage jiang you  o

网友L:
用这个图,二极和管可以多并几个,或用更大电流的。当然,用这个图只适用直流,接交流的话作负半周续流,你自己改一下就行,三极管和电阻参数都要改。

网友A:
又出来个8楼的图,大家都能看懂吗?

网友E:
乱,表达不清

网友E:
41楼的三极管不能导通吧

网友L:
可以导通。4007正向导通压降0.7V,三极管be结在0.7V驱动时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或饱和区,C结电流足够驱动一个LED,放心,这电路我使用过。

网友M:
不可能点亮

网友N:
难道7L的方法不行吗?差分放大搞不定吗?

网友O:
用三极管放大吧

网友P:
呵呵,这个有趣,我觉得既然那个二极管发热比较大,何不用热敏电阻贴在上面,然后发光二极管串联上去.还有我依稀记得有什么干簧管还是湿簧管,可以用线在上面绕几圈,然后通过这个磁场吸合触点,再把这个触点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吧.以上说的不大靠谱,说错不要见怪哦.

网友Q:
大功率电阻成本高了,下图试试看:

网友R:
唉,,,你到底要干嘛啊。。。

网友S:
可以把发光二极管换成1.5V0.5w的小灯泡试试

网友T(2012-05-01):
就点亮那两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