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DMA数据错位问题

楼主(2012-04-01):
if (ARCM.YEAR<11||ARCM.YEAR>31||ARCM.MONTH==0||ARCM.DAY==0)
            {
    II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我在用IIC+DMA都时钟芯片时,有时候时间会乱显示,疑是DMA错位,就加了上述代码保护,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在电池没电的时候,读出数据不对,导致频繁复位;

网友A:
“上述代码保护”的含义是什么?请解释一下。

楼主:
因为在发生错误时,时间总是显示2000-00-00,我检测到时间不在我设定的范围内时就将IIC和DMA初始化程序重来一下,

楼主:
我晚上将程序重新做了下处理,开机后将时钟芯片的‘年’数据读到一个变量x里,然后在循环里将读到的年与x相比,如果差在2以上,说明发生了错误,复位,  。。。。。。。。。如果差=1,说明年份更新了,x更新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