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双电源备份带检测的电路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01):
设计要求是 12V双电源热备份,并能通过FPGA上报电源模块的工作状况
D62,D63 是两个LED指示灯。D59,D61是肖特基二极管
我画了下面的图,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谢谢啊
0.  设计的基本原理有没有错误啊
1.  P12_A_RDY 直接连到FPGA 可以吗?
2.  1K的电阻换成330欧,是不是到FPGA的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A:
你所指的“上报CPU电源”是什么??我想你没搞明白,这样说大家也不明白
你现在的图就是2个IO口控制2个指示灯。对于FPGA来说是输出引脚
1k换330 指示灯更亮点而已

楼主:
P12_A_RDY 对于FPGA是输入
如果12V有电 那LED灯亮,同时FPGA可以检测到P12_A_RDY是低电平 这时候CPU就通过FPGA知道
A模块12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A:
哦,原来是我看错了
你这样接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我,我一般会这样接,2个LED 直接限流电阻,接12V电源 ,然后驱动一个三极管,集电极上拉10k 到CPU.
这样避免了调节LED亮度,灌入CPU电流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