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2年的一道题目(奖金300元):

楼主(2012-04-01):
TE, TI, ST, ce, AC

终于在一个晚上灵感迸发,用2种方式解了。

这是Conway论文中的例题,我把它简化了一下:

如何把下面16x20 的字符序列变换为25 x N 的字符序列打印输出,并且:

1、将源文本中的连续2个双星号'**'改成单字符'^ ';

2、源文件每行后面的空格(符)打印出来;

3、最好用C51,在89C52系列上完成。

是否使用外部XDATA随意,我是仅使用89C52内部256字节RAM完成的。

举例:假设输入字符序列:

"Thecompiler**ct",
"cognizedirecter",
"call**atoainter",
"punctions*sande",
"rejectsthemabcd",
"Itispoi**lesstt",
"toacallptnterru",
"pte**procedures",
"dire*ctlylbecau",
"exitingtheproce",
"ceduree**causes",
"executionofthee",
"RETIains**truct",
"whichaaffectsty",
"the*hardwareoft",
"interruptsystem",
"the8051*chipemy",
"Becausenointerr",
"irruptreque**st",
"thepartof\n";

则:输出结果字符序列:

、、

楼主:
只有O型血型的才能完成这道题解???

估计我后面的跟帖朋友没有一个是O型血型的。

        按照只有O型血型的才可能完成这道题解。——那么对于不是O型血型的哥们来说,恐怕一辈子无解。水平到此题目层次为止了,不可能长进了?不至于呀,30~40岁左右,不甘心吧。

、、

网友A:
好像没有啥实际意义哦?

项目中用到?

:D,不会打算学孔乙己吧?

网友B:
好像没有啥实际意义哦?

项目中用到?

:D,不会打算学孔乙己吧?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今天是啥日子~~~

网友C:
就是,这种题目用2年?呵呵

楼主:
Conway 的读卡器设计

Conway的例题 说的绝对是实际项目的应用题目。原题目是一个读卡器设计,说的“读80列x N行图像卡,然后变换为125列x M行存储之。”——这种方式在图像处理中经常采用。
     修改、删除图像卡中的特殊内容可以改变图像清晰度。我不太清楚图像卡格式,好像彩色屏幕图像上的每个点都用一字节内存内容表示,最早期的彩屏是不是80列的俺也不清楚,还望高手指教;看乔布斯发明的第一台键盘CRT电脑,分辨率很低?——反正是不是80列于LZ的题目意义没什么大关系。LZ将80列改为16列,125列改成25列,就题目的教育意义来说,一样!K列还是L列,一样。
      即使是学习型题目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怀有极大的兴趣、或者很有兴趣、或者不感兴趣,都有可能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互相别内斗就行了,和谐。

      21IC论坛没说只允许讨论生产实际工程问题不允许讨论学习思考问题。HOT大叔大部分问题都是研究思考型的。属于那类对所有未知问题都怀还有极大兴趣的人。俺敬佩大叔。

     、、

楼主:
多说一句,——有流行语发现,只有O型血型的人,才能完成这道题解。

不是O型血型的要不要赌这口气?——刘前辈本想赌这口气,可惜一个人的血型改不了,俺是O型血型;班级上五分之一的同学递交了答案,竟然都是O型血型,教授是A型,他是先看了答案的;一时成为笑谈。—— 特别让B型同学没面子。
    所有诺奖大师都是O型血型?爱因斯坦……, 以色列全国都是一色O型血型。

、、

、、

网友A:
Conway的例题 说的绝对是实际项目的应用题目。原题目是说的“读80列x N行图像卡,然后变换为125列x M行存储之。”——这种方式在图像处理中经常采用。
     修改、删除图像卡中的特殊内容可以改变图像清晰度。我不太 ...
引用 楼主:

4月1日,开开玩笑,您继续研究,;P ,俺只图个温饱。。。

网友B:
LZ请继续研究。。。。

4月1日,俺跟小叶开开玩笑,图个温饱。。。

网友D:
血型?
图个温饱

网友B:
LS盆友正解~~~

俺跟小叶的血型,只配图个温饱。。。

楼主:
网上搜索可以发现:B型血型的人确实少有一生长远目标。——谁有,举个手,说说近期目标。让俺老刘敬佩一把。
    一个人若生活没有目标,也就只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糊口,那么肯定痛恨别人跟自己竞争,做不到那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境界。总希望别人都死,自己活着一个人温饱。

、、

网友E:
呵呵,值得学习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跟小叶的血型,只配图个温饱。。。

巧了! Cortex-M0 不仅跟小叶的血型,还跟老叶(志伟)所长的类型——B型;众所周知老叶所长是这个论坛的软件大牛,凭Cortex-M0 和所长这么特殊的关系,还不把所长诓出来打破“只有O型血型的人……”的谬论,为B型血型的老叶,小叶, Cortex-M0 等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人争口气,壮壮国威,——B型血怎么啦?中国人照样能解Conway的题目,什么黎曼猜想,吃饱饭没事干,研究些没用的东西。

    B型血型的所长——highgear ,报仇的时候到了。这回别再:“不是我……,是我最近刚接受了一个项目,没时间……;还有这道题目有严重的语病,不合逻辑……”

哈哈……,看来刘前辈也只能研究一些没有实际意义,不合逻辑的东西了。

、、

网友A:
巧了! Cortex-M0 不仅跟小叶的血型,还跟老叶(志伟)所长的类型——B型;众所周知老叶所长是这个论坛的软件大牛,凭Cortex-M0 和所长这么特殊的关系,还不把所长诓出来打破“只有O型血型的人……”的谬论,为B型 ...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俺是O型血啊,你们可别给俺改血型啊。

不过,俺反正不会去解这道题,因为这道题解决不了俺的温饱问题,呵呵,如果哪天它能帮助俺解决温饱的话,俺说不定也去研究研究。:D

网友F:
1+1=?
我也想了很多年,哈哈,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行业,卖身卖想法卖青春,用通宵熊猫眼,献项目上线。从未投机取巧,干过什么用意念写代码之事。编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编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

网友G:
只知道这种问题用一个状态机很轻松的处理掉(逐字节输入即可),根本不用开什么大缓冲区

网友H:
这题目能想2年,怪不得会得出“只有O型血型的才可能完成这道题解”的结论。
节日快乐

网友I:
B型血,目前在工地搬砖,不废脑

网友B:
这种世界级难题,让俺这个O型血的滴,想一辈子都想不出,LZ请继续V5~~~

楼主:
Cortex-M0跟小叶血型原来都是O型血型?——估计错误,实在对不起。

所以2位版主这么优秀,并不是比别人多努力耗费心血的结果,而是天生基因优秀。B型血型的人可配不上O型血型的异性——寻配偶时的戒律,绝对正确的。O-A是最佳匹配,B只能和B匹配;O-B,A-B 肯定不和。99%如此;有书为证,老刘观察多年,确实如此。

“只有O型血型的才可能完成此题。”——并不是凡是O型血型都能……,天生的优秀不一定都能达到自己梦想的目标。

、、

网友J:
呵呵,想不 出来,

网友K:
老刘啊, 你应该是 B 型血,而且还是 s 类的吧。

这么一道简单的令人发指的蹄, 老刘你一如既往地阴阳怪气, 叽叽歪歪了一堆。 老刘你自己想了两年的蹄, 是不是你就认为是所有人的难题了?

如果老刘你说自己的脑袋没有被门夹过, 坛子里会有人相信么?

楼主:
哈哈……B型血型的叶志伟老所长还真有意思:自己生了个S儿子,就时时处处爱和人PK比较,然后自我安慰:“我儿子原来不傻。”

不S,不S,按照所长儿子的思路,如果用3个555时基电路来解Conway 这道题,哪还用2年?2天就解啦!比起 Conway 怎么样?聪明多啦,载入史册的应该是俺highgear 和老爹叶志伟呀,凭什么是Conway, 那么弱智的令人发指的蹄,研究个P!还写进了世界著名大学教材?教育部这帮人脑袋都被门板夹了,俺和老爹这么绝妙的解决思路,愣视而不见!还偏要选什么国际教材,这帮洋奴!把俺老爹叶志伟这样的天才埋没到56岁都没人理!眼看盖棺定论啦。

、、

楼主:
#23 叶志伟老所长:

     老刘你自己想了两年的蹄, 是不是你就认为是所有人的难题了?

  哈哈,算你说对了!没错!咱老刘就是凭这道题再次和你PK,就欺负你不懂啊;让你恐怕要想一辈子,——我可是一晚上就用2种方法完成的。如今过了3天,也没看你有什么动静。咱俩可是年龄相差24岁?你56岁让你想4年,直到退休直到老年痴呆你也想不出来!

1952一道题让你想了8年,如今连题意都没搞清楚,——恐怕这一生也没指望了。只能骂别人大师“脑残题”,哈哈……如今人家是博导啦,你不是还得在这披着个马甲成天混么。除了啐唾沫还能干啥?

下不来台了吧,只好开口骂“猪蹄”——Conway大师是猪啦。大师是猪,你是个啥?

          所谓吹嘘的大牛不过是头秃毛病猫,一生只能凭嘴巴吹牛,“这么简单还要想2年,我都懒得做……”这么无赖的56岁的所长,实际一PK就露怯。

劝劝你,56岁的老所长,别再弄出个连tr[2][2]都搞不清的笑话来;干了一辈子,穷的连1,000元都要赖账?连“农民讲习所的”大牌子都丢了,如今披着个小马甲还在这混,怎么还要脸呀?

回家和你的傻儿子数清楚再来吧!

、、

网友K:
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东西竟被吹嘘成了大师级别 ...............................................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25
char* MyText[] = {
    "Thecompiler**ct",
    "cognizedirecter",
    "call**atoainter",
    "punctions*sande",
    "rejectsthemabcd",
    "Itispoi**lesstt",
    "toacallptnterru",
    "pte**procedures",
    "dire*ctlylbecau",
    "exitingtheproce",
    "ceduree**causes",
    "executionofthee",
    "RETIains**truct",
    "whichaaffectsty",
    "the*hardwareoft",
    "interruptsystem",
    "the8051*chipemy",
    "Becausenointerr",
    "irruptreque**st",
    "thepartof\n"
};

void main()
{
    char c;
    int lineCount = 0;
    char* pText = (char*) MyText[0];
    while ((c = *pText) != '\n') {
        if (lineCount == N) {
            lineCount = 0;
            putchar('\n');
        }
        lineCount++;
        if (c == 0)
            c = ' ';
        else if (c == '*' && *(pText+1) == '*') {
            c = '^';
            pText++;
        }
        putchar(c);
        pText++;
    }
    getchar();
}

网友L:
:lol才发现,原来偶也是天生基因优秀
可惜,问题看不明白:dizzy:

网友K:
呵呵,刚才有网友说刘公公不会公布任何程序,只会打滚撒泼,胡搅蛮缠,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M:
额了个神呢

网友B:
看到LZ的 300大洋奖金,俺心动,心想,LZ的派头可比菜农还大,菜农也只不过给个 250

但进来一细看,额,我的妈呀,4月1日,什么日子?别说 300大洋奖金,连个毛都未有

散了散了~~~

楼主:
笑笑所长。如果所长知道Conway是谁,也不会写出这么简单可笑的程序吧。

看了所长的程序,太兴奋了,所长干了一辈子,水平不过如此而已,我写的方法看来棒多啦!论文第一名没问题啦!而且2种方法都比所长写得棒得多。

       另外,深刻理解了什么叫“代码民工”。也难怪所长当年自以为“只要你能用OS写出来的,我就能用裸奔写出来!”结果8年过去了,也没完成1952一天就能用OS写出来的那道题。——快成心病了。——不过那道题1952出了3,000~10,000元奖金。俺老刘这道题只值300元,原价100元修改的。照所长那样写,确实至少完成了;不过只值30元,谁都能写,——我们技术学校的中专生都能写得出来,还要上什么大学?何况17楼mohanwe早就提示过了,—— 按字节处理。300元给17楼。第一个想到的。所长又做了回老二,跟17楼学,要自己用2种方法解,没招了。别忘了:俺是一晚上用2种比你高级得多的大师级方法解的。你那种解法太菜了,难登大雅之堂,本科论文都通不过。别在这混了。我把我的2种解法给你看,天壤之别,能把你羞死。——谁都想不到。

参考,看看大师下面在这道题目上做什么:
***********************************************************************
理解Continuation
Continuation是一种描述程序的控制状态的抽象,它用一个数据结构来表示一个执行到指定位置的计算过程;这个数据结构可以由程序语言访问而不是隐藏在运行时环境中。Continuation在生成之后可作为控制结构使用,在调用时会从它所表示的控制点处恢复执行。

注意Continuation所保存的控制状态中并不包括数据。关于这一点有个很有趣的“Continuation三明治”的描述:

假设你在厨房里的冰箱前面,正打算做一个三明治。这时你获取一个Continuation放进兜里。然后从冰箱拿了些火**和面包做了个三明治,放在了桌子上。现在调用兜里的那个Continuation,你会发现你又站在了冰箱前,正打算做个三明治。但这时桌子上已经有个三明治了,而且火**和面包也不见了。于是你吃掉了三明治。
********************************************************************
哈哈……俺就是按照这个存贮/恢复结构用C51函数做的框架。比你高级多了。上大学学什么?不是学什么技巧垒代码,技巧性的东西不是在学校里学的。

如果是所长“代码民工”,肯定要说了“三明治谁不会做?2片面包夹火**肠,”能吃就行呗。还要什么Continuation ,自找麻烦。哈哈,难怪56岁还在做代码民工,即使自己写了个OS,却仍然解不了1952那道题。这辈子不会再有长进了吧。—— 混上研究员没有?混上了也不会成天在这和助工、小工程师讲课怎么垒代码吧。还有4年退休有希望吗?

就所长的水平,知道什么叫有趣么?读得懂上面的文字么?——C51如何实现Continuation控制结构的?读卡器人家叫“举个研究型例子”,(举个制作三明治的例子做研究。)用这个例子得到一个Continuation 控制结构框架,——“框架”的意义不用多说吧;你那垒代码的框架在那里?这没让你如何想办法“我会解这个‘例子’……我会制作三明治……”——别人用三明治做个例子,没让你告诉众人“怎么制作三明治好吃……”谁都会做三明治,用得着让你在这卖弄?——我在这学Continuation呢,没学怎么做三明治,也没学怎么设计读卡器读入/输出方法。——没让你在这教人垒代码充大牛。——我如若把所长的解法写进我的论文,恐怕评委通不过,让我留级。因为我不是中专生论文。

别人 Conway 的这道读卡器程序设计框架载入史册了,过了50年,现在还在成为大学教科书范例;所长的代码民工解法,只能是草稿纸入厕,一点没有研究保留价值。——连自己都看不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看书上的方案描述:“串行结构方案之所以没有吸引力,是因为……;Conway提出了一种新程序结构格式 —— ……

呵呵,所长只会写那些没有吸引力的串行结构方案?写这么差的程序,教俺留级呢。

下面看大师怎么写的,所长好好学学:

咱想了2年的问题在这公布?美得你,连Conway是谁都不知道的俗人,看得懂么?所长这辈子没希望啦,永远想不到。这水平离研究员相差甚远,俺老刘32岁已经准备申报研究员啦,领导建议的,不是俺自愿。哈哈……

、、
、、

网友N:
没事扯咸蛋,人做不好,事做得再好也是没用

楼主:
精辟!
没事,我这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做好人坏人对谁都没影响。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躲江湖远点。躲好人坏人是人不是人都远点。就是总有人缠着我,有人总看我不顺眼,“他怎么往那条路上走啊?吸引了众人眼球,把我往哪放?……”俺看这种人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总爱和人比较,生怕别人笑话自己儿子弱智。又总想得到别人重视。——自己活着老爱管别人的闲事。大妈似地。年纪越大越怕孤独,六十岁的老人了天天上论坛上混,老老实实在家写点人生经验什么的多好。像HOT大叔,出版社反复约稿,“书是凝固的生命”人死后,书还延续生命,好书延续几千年,多好。跑这浪费生命,值么?

、、

网友O:
来学习的,顺便打酱油

网友P:
类似转义字符

网友I:
必定要遍历一遍字符串的,一个一个字符输入处理的算法貌似已经最简了,追求效率的话应该是汇编优化循环体。B型血真想不到效率更高的方法.......

楼主:
读卡器与制作三明治是同一个框架,——别人是分成2个或3个独立函数来完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能把一个项目分成若干C模块,由N个人分别完成,——真正的并发编程,其效率必然远远大于由你一个人完成。不止N倍。

会划分任务的人,应该是项目总监、开发总管什么的吧。什么程序都一个人串行结构完成,就是永远摆脱不了“代码民工”。O/A型血型当老板,A/O型当项目总监或经理,B型血型总给人打工?

所以,提高效率很简单:把读卡器程序——当然这并不仅仅是LZ这道题目,只是以此举个例子——划分为 READCARD--SQUASH--PRINT;3个人同时做,1小时就完成了。

那么一个人完成这3个函数,比完成一个串行 main( )也快多啦,往现成的框架里添点东西就行了。

怎么连接?这3个“平等函数”不是主/从调用/返回关系,是完全平等关系,又不能用OS多任务,没什么TCB内核管理一说。想了2年。——串行结构我想2年?开玩笑,所长可太聪明了,2天就解啦!  哈哈,这没让你技巧解题,脑筋急转弯。

这告诉你,什么是项目经理,什么人当总工?

、、

网友Q:
楼主强悍,有毅力~~~

网友R:
这会是真要学习了啊

网友S:
楼主精力旺盛啊。。

网友N:
春天了,油菜花开了

网友T:
lz佩服 ,神一样的!!

网友K:
顶楼主! 楼主
把如此复杂的字符串输出问题,多人合作,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顺利完成,仅代表党中央,代表cctv向楼主表示祝贺!

发了贺电的还有 ........

网友U:
图个乐子吧

网友K:
人家老刘想了两年,多不容易啊, 俺顶。

网友B:
确实不容易,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