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仿真UDP78F9222的IAR FOR NEC编译软件

楼主(2012-04-01):
找寻仿真UDP78F9222的IAR FOR NEC编译软件,麻烦知道的高手给个联结,谢谢

网友A:
只要支持编译它的IAR软件,都支持对它的仿真,但因为NEC的DEBUG工具MINICUBE2与IAR本身兼容性的问题,在仿真9222的时候使用的类似嵌入一段代码来完成对922X的DEBUG,在编译9222的时候,需要把这一段代码加入进去一起编译并下载到922X里面,但这段代码好像一直不好用。

所以,俺以前也没能DEBUG跑起来,不过俺也很少使用DEBUG了,且9222属于比较简单的型号,所以将就对付一下烧片看看就算了。

NEC针对IAR编译器的支持基本为0,在NEC自己的IDE下面是可以DEBUG的,但NEC自己的那个IDE实在做的很烂,编译优化一塌糊涂,软件奇慢无比,所以,俺都在IAR下使用NEC了,不过已经5、6年不用NEC了,也不知道现在状态如何。。。。

网友A:
在IAR下使用MINICUBE2仿真78F9234以上的型号,应该就都可以直接弄了。。。

网友B:
现在的瑞萨HEW环境很不错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使用MINICUBE2烧写成功过插件的78F9222的,麻烦提供一下经验,我买的插件78F9222烧不进去,但是按照标准烧写电路贴片的是可以烧写的,问供应商反馈的消息是插件很多假货,所以不是很清楚是烧写的问题还是元件的问题.第一次用这个IC,请多指教.

网友A:
78F9222直插封装和贴片封装的管脚顺序是不一样的,这点你是否注意了?

呵呵,NEC真TMD的能捣,一个型号两种封装,但管脚排列竟然也不一样,真TMD的让人要喷。。。

楼主:
我现在还遇到一问题,我写的程序0X0080=0X9F;0X0081=0XFF;WDTM=0b01110111(停狗),PCC=0b00000000(供给CPU时钟2MHZ);LSRCM=0B00000001(停止低速内部振荡器振荡);LVIMD=1(启动低压检测器操作);LVIMD=1(当VDD<VLVI时候,设置生成内部复位信号),PPCC=0X00(供应给外围硬件时钟8MHZ);相关的初始化都做了,但是做个简单的按键程序控制继电器的时候,好象总是复位,P130是不是上电的时候不能致为0;
  while(1)
{
    CM3LED=1;      //LED灯亮相关的继电器也工作
    if(!SWFORWARD)
    {CM5LED=1;
      CM3LED=0;    //按照道理这个灯是关闭的,但是实际是这个灯是亮度微弱的闪动
    delay100ms();
    delay100ms();
    while(!SWFORWARD);//等按键释放
    }
}

网友A:
请自行去看数据手册中相关IO口的描述,把这些寄托于一个5年不用NEC的人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楼主:
或许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如果能提示下,对我也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A:
或许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如果能提示下,对我也是很有价值的.
引用 楼主:

1、P130可能不能做输出口吧,你可以查查IO口结构。
2、NEC的IO口输出能力有限,虽然个别IO口号称能输出稍微大点的电流,但MCU的总输出电流是很小的,好像也只有几十个mA,如果总输出电流超过这个值的话,会有一些影响不到的问题。
3、时间太久远了,实在是记不得了。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是设置REST键的问题,不能设置成RESET,只能设置成普通IO口,P130可以做为输出口,IO口设置成输出,输入低的时候驱动继电器,因为不是同时驱动多个,所以问题不大,NEC的大陆支持不好,还有中文的DATASHEET关于AD转换的通道选择的描述是错误的,希望使用的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