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测频率的程序,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2012-04-01):
最近要做一个测频率的程序,测量对象为工频50HZ,要求精度在0.5Hz内,当然越高越好,我连得IO口是stm32f103的PB2,复用功能为TIM3_CH4,找了网上的资料大多说只能测1100Hz以上的,因为72M/65536=1098.6328125,但是低频测周,不知道如何配置寄存器使其为侧周期模式,谢谢各位

网友A:
1. 72M 可以降下来嘛, 这么轻松的任务, 用 4Mhz 的晶振也轻松搞定, 不过再低或许有问题了
2. 定时器可以分频嘛, 看看 PSC 寄存器的资料.
3. 定时器可以结连成 32 位来用
4. 这么低的频率, 用 IO 口变化中断也很轻松了.

网友B:
对于50周低频,用定时器的捕获来计算信号频率误差会比较大。(曾做过试验的, 1KHz 到 几十KHz还比较准)

这个,可以换个思路,外接HSE(确保计时准确),
1. 用2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2.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用ADC采样这个信号,然后根据ADC的值来计算,其精确度与采样率有关。

出点馊主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