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ROUTER的布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01):
1:公司有个板子以前是PADS画的,因本人对使用PADS是新手,在布线过程中发现无法自动覆盖已布的线路,只能手工删除,这样对于布线来说太麻烦了,研究了半天的router关于布线方面的设置,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设置,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们指导下

网友A(2013-01-31):
在设置当中把允许重复布线的钩子去掉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建议你先看一下PADS视频教程你就明白了!!!!

网友D:
本人用过,也做过PADS的板子,楼主“在布线过程中发现无法自动覆盖已布的线路,只能手工删除”请说的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