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设备系统电压监测中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2-04-01):
设备是由该单节3.6V电池直接供电,在功能设计上有两点要求:1.当电池电压较低时产生低电压告警;2.当电池电压过低,可能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时,关闭系统,停止工作。

疑问:
1.在何时进行电压检测?
   系统在工作过程存在瞬间大电流(RF发射),使用模拟表观察电流可以达到200mA,实际瞬间电流可能更大;但是在开启RF,不进行发射时,系统电流约为20mA(还有其他器件耗电);而如果只有MCU工作,系统电流约为4mA。电流增大时电池电压就会降低,当电池电量不足时尤其明显,空载时电池电压与新电池几乎无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系统有较大电流时(20mA)进行电压检测更合理,因为仅单片机工作时电池电压可能下降不明显。

2.系统在电压为多少时产生告警比较合理?
   这个肯能跟电池的放电曲线和设备功耗有一定关系,也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3.当系统电压低于多少时MCU应该停止工作?
   目前取的2.45v。MSP430的工作电压是1.8V到3.6V,但该系统中会操作 Info Flash ,所以担心电压过低会导致Flash擦写异常。请问大家,选取多少比较合适?

4.分压电阻的选择?
   使用MSP430F2471的比较器进行电压检测,目前使用220K:180K 和 220K:220K两个分压电路,基准源为1.225V,分别监测2.72V和2.45V,请问大家,这样是否合理?

以上问题浅薄的地方还请大家不要笑话,不吝赐教。

先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最低工作电压不能低于2.2V。
The minimum V CC voltage during a flash write or erase operation is 2.2 V. If V CC falls below
2.2 V during write or erase, the result of the write or erase is unpredictable.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点意见呢,是问题太白痴?

楼主:
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