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按键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2-04-01):
我想控制一个12V继电器,按键是不带自锁的,按一下继电器打开,再按一下继电器吸合,记得好像数字电路书中用的555可以实现,好久不接触忘了,有大侠指点一下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做一个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4013搭一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A:

CD4013搭一个?
引用 楼主:

随意,只要是单稳态即可。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加两个二极管,OK

楼主:
搞定了。 :lol   芯片广度很重要啊

网友C:
3个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D(2013-11-06):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加两个二极管,OK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做

你看一下带触发的双稳态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随意,只要是单稳态即可。

貌似应该用双稳态吧,单稳态不行的。

网友E:
这是最基本的数电知识。

实在不行换个自锁开关不就完了。

简单的事情不要搞得太麻烦。

网友F:
双D触发器 74LS74 可以做成两个信号或四个信号的,或两路双信号的

网友G:
双稳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