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C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接法

楼主(2012-04-01):
ADC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脚,如何接啊,3.3V过来先接数字还是模拟?数字模拟直接用磁珠隔开可以吗???

网友A:
1)对于采样率500M以上,建议用一个电压源,保证所有的电源源同时上电和关闭,然后分成不同的电源平面,用不同的去耦连到ADC不同的电源总线,如下图:

网友A:
继续上页:

因为高速ADC小电压大电流的特点,先用一个DC-DC变到一个接近供电的中间电压,然后用LDO变到ADC需要的电压。需要一个电源层,紧邻地平面,提供低阻抗的去耦给ADC的供电。特别是给高频电路。LDO电源进入电源平面通过低阻的多个过孔。电源平面分成多个电源岛在接近ADC芯片的地方。每一个电源岛提供特别的电源给ADC,并有电源去耦连接接近每一个电源、地的脚对。使用这种技术,用PCB工具可能比较困难,0欧姆电阻可以连接每一个电压源网路。在所有调试完成后,0欧姆电阻可以去掉,每一个电源岛可以手动连接。

网友A:
2)对一般的ADC,不同类型的电源,磁珠隔离,0.1UF 和100PF陶瓷电容靠近芯片品脚,最好用无引脚电容因为它有低的串联电感。
数字输出的地带有输出驱动的地电流,输出电流存在高的瞬时响应,它会增加ADC处理的噪声。为了阻止他的发生,数字输出的地平面不能直接连到接近ADC其它品脚的地。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时钟线尽量短。这些地可在远离芯片的地方连载一起。数字开关瞬时响应包含大量的高频成分,由于肌肤效应,铜箔的表面比整个地品面更重要。一般,模拟数字线走线90度交差,避免crosstalk。
所有的模拟电路(输入运放,滤波器,参考器件。。)放在模拟板,数字电路,和IO放在数字板,两个地通过一根短线在干净地的地方连在一起。

网友B:
:),jeff 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