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口睡眠模式能省多少电流?

楼主(2012-04-01):
107项目中使用两个CAN口,使用库函数让两个CAN进入sleep但是电流没有变化,是没进入sleep?    CAN sleep调用一下库函数还要设置什么?

通过调试看到sleep位置1了   那为什么电流没有变化呢?

难道st的can时钟关闭不能降低功耗 ,那要之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怎么就结贴啦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每个片内外设的功耗参数,对于STM32F107来说,CAN1和CAN2在25度时的电流消耗分别约为0.8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香主,既然0.8mA 两个也就1.6

请问一下,那如果进入停机模式CAN口可以激活吗?看事件唤醒里没有CAN唤醒,难道可以设置成中断唤醒?唤醒后再设置回来?还有就是唤醒时间大约多长,会影响CAN口吗?

网友A:
既然事件唤醒里没有CAN唤醒,就是说不能CAN唤醒了。

停机模式就是关闭所有的时钟和供电,当然会影响CAN口。

唤醒时间的长短,你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就是CAN没办法停机了   只能睡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关于CAN过滤器的问题请教:
互联型的有两个CAN,总共是有2个还是4个FIFO,看手册图上有个主FIFO0、主FIFO1、从FIFO0、从FIFO1?
还有就是我现在两个CAN完全独立,也就是既要用芯片做功能又要让芯片中继,相当于CAN1连一条总线,CAN2连一条总线,从CAN2口过来的数据是不是只会通过CAN2设置的起始过滤器号以后的过滤器?

如果是只有两个FIFO,假如都关联FIFO0是不是就会产生抢占的问题,分开是不是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