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看一些什么书比较好?

楼主(2012-04-01):
如题,非某些设计软件的书,求推荐一些原理方面的,产品设计方面的,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确,PCB设计有时和电路原理不是关系很大。既然你要看原理的书那就看看数电模电及单片机的书

而你要PCB设计但不是软件方面的书,那就建议你看看EMC电磁兼容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