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会诊下是啥问题

楼主(2012-04-01):
STM8S207,使用TIM1通道1做输入捕捉,代码如下: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1,TIM1_ICPOLARITY_FALLING,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TIM1_ICPSC_DIV1,0x0);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TIM1_Cmd(ENABLE);
CPU频率用外部晶体18.432M,AFR5也设置成了第二功能,port B0也设置成了输入,可是就是捕捉不到外部信号,外部信号12K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否使能了捕获时钟?在初始化里面设置捕获功能的时钟使能!

楼主:
楼上的,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捕获时钟使能不是这个函数TIM1_Cmd(ENABLE);吗?难道还有别的地方?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管脚连接错了,我把信号连接到TIM1_CH1N上了,仔细看来下,原来TIM1_CH1N只能配置为输出,TIM1_CH1才是输入通道。STM的这个datasheet上也不说明一下,还要找别的资料才能看明白。我觉得他们应该改进一下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