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150ms大电流冲击是否安全

楼主(2012-04-01):
型号是IRF5803,标称参数如下:VGS4.5V时连续电流2.7A @25℃
VGS10V时连续电流3.4A @25℃

我现在是6V VGS,使用时每几个小时会通过持续150ms、5A的电流,是否安全?

大侠帮估算一下

楼主:
大侠今天休息啊,@xwj @蚂蚁 @......

:'(:'(:'(

网友A:
要从3个方面看:

1、最大极限脉冲电流27A,这个没问题。

2、最大功率,这取决于管子的散热条件和脉冲频率,数据不足不能判断。

3、最大单次允许能量,0.15s*0.5V*5A=375mJ,这很大了,尽管IRF5803没有给出,但已经大于很多更大的管子的单次允许值。而且从曲线可以看出,150ms红线与5A黑线的交点红圈,超出了绿线范围,因此不安全的。

楼主:
多谢lymex,授吾以渔,以前不会看这张图

网友B:
要从3个方面看:

1、最大极限脉冲电流27A,这个没问题。

2、最大功率,这取决于管子的散热条件和脉冲频率,数据不足不能判断。

3、最大单次允许能量,0.15s*0.5V*5A=375mJ,这很大了,尽管IRF5803没有给出,但已 ...
引用 网友A:

Fig 8的SOA是150摄氏度结温,然而楼主说隔几小时有150mS宽,可见结温按70摄氏度考滤比较合理,那会宽许多

网友C:
蚂蚁,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有10k的吗?

网友B:
一般是600R,除非外串电阻

网友A:
Fig 8的SOA是150摄氏度结温,然而楼主说隔几小时有150mS宽,可见结温按70摄氏度考滤比较合理,那会宽许多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所有的IR SOA都是按照这种Ta=25度、Tj=Tjmax的方式表述的,而且只有这一个表格,没有其它温度的。其它家的曲线也都是按照Ta=25度或Tc=25度测试的。所以我认为,测试条件就是Ta=Tc=Tj=25度(脉冲测试前),脉冲测试后Tj=150度。也就是说,Tj从25度上升到150度就是因为单次脉冲引起的。

网友D:
1)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 50欧姆的优于600欧姆,600欧姆的优于10k。-->"小"的能驱动"大"的,“大的不能驱动小的”。
2)输出阻抗越低,对信号源的驱动电路越严格,能输出的电流也要求越大。
3)通常信号源输出阻抗,低频信号源为600欧姆,0~高频信号源为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