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7A不是成熟产品吗?

楼主(2012-04-01):
刚去DIRECT看了一下877A的报价,哇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请查看成熟成品887,这里让我很差异,再看了一下887的报价,还比较正常!!

网友A:
成熟是说出来的年限长,不代表价格就低。芯片价格高低很大程度上看用量,还有不同的供货商,专注方向不同,价格也可能有差异,从抓图看不出楼主在哪个网站看的,不过这种开零的销售商,研究价格没啥意义哈。

楼主:
成熟是说出来的年限长,不代表价格就低。芯片价格高低很大程度上看用量,还有不同的供货商,专注方向不同,价格也可能有差异,从抓图看不出楼主在哪个网站看的,不过这种开零的销售商,研究价格没啥意义哈。 ...
引用 网友A:

官方网站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

网友A:
这个就更不靠谱了,今天是愚人节啊~!

网友B:
1、877A是很老的型号了,MICROCHIP不推荐大家使用,所以价格上自然会提高
2、DIP的877A用的人少,自然会更贵
3、定量少,算下报关后就更贵了
4、DIGKEY这种零售模式,自己也要挣大把
5、可以自己到MCHP官网订货,价格应该比DIGKEY便宜不少

网友:
老的产品价格肯定都不好的,原厂现在都建议我们推新的产品去替代老的产品的

网友C:
MicrochipDirect網購的價錢較DigitKey要便宜點, 不過要信用*付費. 小批量, 所有型號都能買到, 如果通過代理商, 現在是樣片申請等很久, 直接在MicrochipDirect網購, 數天到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