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磁阀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2-04-01):
请高手指点!!!PCB板上有3.3V、5V和24V,5V是317转的,24V和5V是由专用电源模块提供。用的是固态继电器,继电器与单片机之间有光耦,PCB板上的地分为二个:1个是3.3V的,一个是5V&24V的地,二者之间有一个500MA的保险。PCB板覆铜选的是3.3V的地。我做了以下实验:1、直接给电磁阀上24V电源,不通过继电器,无影响;但如果给电磁阀提供电源的地选在PCB板上而不是最初的输入端,会有几个mV的影响。2、不给电磁阀供电,操作单片机让继电器工作,无影响。3、给电磁阀供电,不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而是直接给继电器提供5V,让电磁阀工作,这时有影响,当一个电磁阀工作时AD电压稳定地提高24mV,如果是二个就提高129mV左右。

楼主:
电磁阀24V,工作是1.4A左右。

网友A:
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是5V&24V的地,二者之间有一个500MA的保险”
2个地之间串 保险??没有这样做的吧
0R和磁珠到是有作用的,

网友A:
另外上图看看,是否布局布线 有问题

楼主:
这是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的电路,先经过光耦再固态继电器。感觉是走线有问题,覆铜是用的GND,但它与24V线及电磁阀的线比较近,最2张图片是没有覆铜时的走线。

网友B:
mark下 有空了再看看~

网友A:
可以肯定是电源干扰引起的
首先,5V电源得到的方式不对,不应该用317得到,既然一开始想了用光藕来隔离,那为什么不用个24V-5v的隔离方案呢?否则 光藕就是摆设没有一点用处。
至于你哪个0.5A F1 应该是外部USB输入的自恢复保险丝之类的,这个通常应该再5V输入段,而非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