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芯片TLV5626输出毛刺问题

楼主(2012-04-01):
TLV5626是8位DAC,spi接口,3.3V供电电压,使用内部1.024V参考,输出x2,SPI配置时钟是16.66MHZ(100MHZ 6分频),每次配置都刷新一个数据,刷新率在780KHZ左右。测量 OUTB 的输出端波形(OUTB后面未接电路),如下图所示。在模拟输出变化沿上,有一个下冲。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测量REF引脚波形,也没有发现有异常,

网友A:
我也没觉得有异样啊

网友A:
好奇怪耶

楼主(2012-05-14):
从Ti的FAE的回复,该芯片的输出就是这样,电阻网络式的DAC,在重新配置时,因电阻网络开关动作,会产生这样的毛刺。只能后极滤波了。

网友B:
建议:DAC后接RC滤波器的时候,其R要尽量小,以避免引入载入误差。

网友C:
这个确实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D:
感觉很正常

网友E:
没什么感觉

网友F(2012-07-16):
这种DAC芯片应该都有输出buffer,可以考虑在不影响相位裕度的情况下在输出加个电容,应该对输出波形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