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的公母头定义

楼主(2012-04-01):
其实大部分网上的232的管脚定义都是相对于公头而言的,也就是2进3出,母头的3进2出,本人今天又是公母不分了。再就是关于两头都是公的串口线,我自己做的时候直连了,应该是双绞线啊!也许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但是错误很致命。大家不要笑话我。

网友A:
主要是对pc端的定义
找本完善的书,db9的公(male)母(female)和db25的公母都有的。。。。
一般设备这端都是使用母的,这样跟pc端分别开
可以使用市场上买的标准串口线

网友B:
关于串口互联接线方式,楼主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

网友C:
不**头 木头,都是2 RXD  ,3 TXD。只是他们的管脚号编号方式不同。LZ可以拿出一个公头,一个母头,仔细看下他们的管脚旁,上面都是有数字的。

还有一点,无论如何,串口的连接方式最终都是 TXD->RXD。

网友D:
你遇到那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再规范都没用

网友E:
RXD与TXD均是相对设备本身而言的
我一般这么做:
主设备用公头,3为TXD,2为RXD
从设备用母头,2为TXD,3为RXD

网友F:
我觉得。串口的连接方式最终都是 TXD->RXD。、、按照这个理论你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G:
不行,就换一头呗!!!
http://bbs.jydev.com

网友H:
这个么,呵呵,容易理解,
有孔孔的就是母的么...
有突起的就是公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