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8051F020的多通道AD如何设置中断

楼主(2012-04-01):
void ADC0_ISR (void) interrupt  15
{

AD0INT = 0;
// 清 ADC 中断标志位

delay(100);

ADC0_data1 = ADC0;

AMX0CF=0x01;

ADC0_data2 = ADC0;

AMX0CF=0x00;

ADCflag=1;
}

我是这样写的,想实现AIN0单端采集以及AIN0与AIN1差分采集的同步。采集到的数据装在ADC0_data1和2中。实际显示的时候发现结果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出错了呢,有没有大佬明白的,求指点迷经。

楼主:
AD初始化的时候选的是单端的AD采集。能正常显示出当前AIN0的电压值。很郁闷啊。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请参考《C8051F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虽然照搬手册很多,不过有手册没有的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