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平转换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4-01):
现在我有一个模拟的电平,其对地电压值在2.5-3.5之间,现在我想把它分成TTL单片机可正确识别的高低电平,即大于3.0V为高电平(转成5V左右),而低于3.0V变成低电平(0V左右),这样单片机能正确识别,请问有什么简单快捷的办法吗?

网友A:
AD后判断就可以了吧。我想。然后DA。打完收工

网友B:
用单片机自带的比较器来识别

网友C:
试试三极管就基本可以实现...

网友D:
根据信号速度高低来做,低速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只要你分得出来),如果对速度有限制,最好就是上比较器,当然如果有片内比较器,直接拿来用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E:
最省的就是ad了 当然可以搭一个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