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问题

楼主:
小弟在用MC34063A把12V转化为-5V,用于给运放供电。 一开始在不接运放的时候测试,能够正确供电-5V 。焊接电路板完成后,插上电源,为何贴片电感鼓起来了一个小包(估计烧了),-5V输出电压不对。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2-04-01):
贴片电感不行,要功率电感
磁芯面积大约可以这样算A=VIN*TON/△B*NP
还要考虑电感通过峰值电流的能力

网友B:
电感通流能力要大于最大脉冲电流,楼主翻一下DC-DC的基础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通流能力跟电感的大小值有关吗?或者跟封装什么的有关吗?

网友B:
贴片电感属于信号电感,你可以理解为电阻的功率,就像贴片电阻只有很小的耗散功率,要大功率的场合有专门的大功率电阻。

贴片电感是信号电感,一般只能过信号级别的电流。

网友B:
http://www.icbase.com/products/catalog16.pdf

第9页的东西才是你要的电感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