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递函数计算

楼主(2012-04-01):
请教这个图的传递函数该怎么计算?
输入是那?输出是那?
有人说是以图上的圆圈分别为输入和输出,但我觉得不对

如果是更多阶的,有没有方便的方法

我算出来的是1/(2s^3+2s^2+s+1),怎么算不出那个结果

网友A:
看书  没着

楼主:
要是看书能找到,早就解决了

楼主:
都不屑回答?

网友B:
1.先把C=1/CS.L=LS
2.翻开电路分析,把戴维南等效看一下.
或者把KVL和KCL复习下

网友C:
我也没算出那个式子,难道算法有问题?

楼主:
说起来那都很简单.KCL、KVL、戴维南、诺顿、节点电压、回路电流,各种方法都可以

昨天晚上有个人帮我算了下,也没有得到那个传递函数

连LS的,就是3个人算出3个不同的结果了

楼主:
对于节点1,V1=Vi*(1/s)/((1/s)+1)=Vi*1/(s+1)
对于节点2,V2=V1*(1/s)/(2s^2+1/s)=V1*(1/(2s^2+1))
Vo=V2=
1/(2s^3+2s^2+s+1)

楼主:
为什么会多了1/2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问题吗?你看看直流时候(频率为0时)的情况,直流时,电感相当于短路,电容相当于断路。不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吗?其输出电压难道不是输入电压的1/2吗?

网友E:
6# diweo 赞同你的算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问题吗?你看看直流时候(频率为0时)的情况,直流时,电感相当于短路,电容相当于断路。不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吗?其输出电压难道不是输入电压的1/2吗? ...
引用 网友D:

s域写传递函数有分交流、直流一说吗?

楼主:
6# diweo 赞同你的算法。
引用 网友E:

那意思书上给的可能有错?

网友D:
回复 楼主:
S域是可以转化为频域的!——只要将传递函数中的S用jω替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域也没有把直流和交流分开看的

网友D:
学得死板!频率为0不就是直流吗?

网友D:
很多知识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请不要孤立地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那个负载的1欧姆电阻难道也要算进去?那么我换个负载,难道传递函数就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负载变了传递函数当然要变!除非你驱动负载的是电压源(或受控电压源)。

网友C:
我说的确实有点问题。

另外,LZ,书上错的多了,尤其是国人编的书。
记住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楼主:
这是国外人写的书
电子滤波器设计
美:Arthur B.Williams
      Fred J.Taylor
t叔的大礼包里有

网友D:
对于这道题来说,书上的是对的,虽然说与推导的差了个0.5的系数,但是,一般使用传递函数主要关心的是极点和零点。且波特图也习惯于低频段以0dB为基准。所以省略掉比例系数0.5是允许的。这样对揭示该电路极点更直观。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
受教了
谢谢

网友F:
严格来说这个0.5的因子不可忽略。

一个复有理函数(即通常的传递函数)由零极点和比例因子唯一确定。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你说得很对,但如果只是关心零、极点的问题,我认为这样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