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中的DSP要如何发挥性能?

楼主(2012-04-01):
是要专门的指令吗,还是编译器会自动生成相关指令?今外将F2的代码移植到F4工作量大吗?适合F4的固件库是什么版本?

网友A:
1.要想充分的发挥浮点的运算能力,最好用arm_math.h这个文件里面的函数,不要用math.h,仅供参考
2.F2和F4的兼容性很好的,官网也是这么说的,记得以前有个做过实验的人说 以太网,USB之类的,直接移植 上去就能用。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如果没有浮点运算,是不是有和没有DSP就区别不大呢?

好像STM32本身乘法是单周期的指令。

网友B:
感谢楼上,如果没有浮点运算,是不是有和没有DSP就区别不大呢?

好像STM32本身乘法是单周期的指令。
引用 楼主:

浮点运算与DSP是两回事,DSP通常是整数运算。

楼主:
我用IAR6.2,device里面没有F4,是不是要用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