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火急,请教大虾PLBv46 Bridge for PCI Express这个核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01):
很急,想要实现一个能用PCIE总线通信的功能,只要在开发板上跑起来能通信,能将RS232传进来的数据从PCIE接口发送出去做个演示就可以,开发板是ML505 lx110t。

看了许多论文,如果做数据采集卡的话用硬核endpoint block plus for PICE,但是这个硬核是需要自己写用户逻辑驱动的吧?

因为不懂硬件,只能在XPS上写C程序。
发现PLBv46 RC/EP Bridge for PCI Express这个核可以挂到plb总线上。那么这个核是什么意思,是类似xps_ll_temac提供对TEMAC硬核的总线那样么?如果说想在开发板上跑起来能实现PCIE通信的程序的话,应该怎么做?

求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功能,五分钟即可建立工程,编译可能比较费时。
用EDK,按下面连接起来
PCIE-----PCIE-PLB46---------PLB46-----------UARTLITE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C:
这个 倒是 没亲手 搞过 学习下

网友D:
是啊,没试过   ,
学习下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详细讲一下。

网友F:
PCIE核。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太广泛了,没人能回答。

比方你说什么是FPGA,这个太大了。说一天也没人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