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393比较器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关于利用393比较器测温的问题,用到一个单片机IO口输出PWM信号到393的OUTA+口,之后还接着个10U的电解电容。OUTA-口接传感器热电偶过来的放大的电压信号,OUTA输出通过单片机的一个输入口检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这个输入口有翻转信号,输出的PWM变化太快有点看不懂,有哪位大师知道原理吗?

网友A:
PWM做DC用了

网友B:
一个温度对应一个电压,

pwm 滤波得到一个电压,393输出反应了2个电压的大小

不停的增加或减少占空比,得到比较器反转的临界点,即可认为温度对应的电压就等于此时PWM输出电压
PWM输出电压 占空比求出

温度查表或计算求出

楼主:
3# 谈的元 为什么PWM信号要后接一个电解电容呢?

网友C:
不接电容滤波,运放输出就是高和低了,软件不能判断PWM占空比和温度的关系了,
把PWM转换成模拟量,才可以让比较器去比较。

网友C:
但是不一定非得接电解电容,只要RC时间常数远大于PWM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仔细测了一下单片机的PWM输出与高低电平输入口波形是这样的,开机的时候PWM从低到高扫描一遍,之后就是密的,疏的PWM信号,对应低,高波形,约各360~400ms,这是个电陶炉的测温来的,比较特别,不知道它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像还能准确判温度的样子?

楼主:
6# gx_huang 那个电容在PWM输入393口之后啊,我的理解是充放电,或者说是缓冲的

网友D:
我在国产单片机有个精华帖,讲这个玩意的。
输入输出只用一个IO即可。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PWM实际上是软件在定时中断里判断,然后输出的结果。最终是PWM输出的电压与被测电压最为接近。

网友C:
这个电路,软件设计好的,分辨率很高的。
每秒采样1次温度,可以达到万分之一以上。
许多便宜的温控PID仪表都这么做的。用这种方法,我都批量很多产品了。
具体请参考ZLG的一个文档,关于用比较器的ADC文档,具体名字忘了。

网友E:
应该是电荷平衡方式做ADC的,简单可靠,分辨率很高,精度可到0.1%

楼主:
10# gx_huang 找来看了一下,匹配不上啊,无关PWM,它那个是单片机口线输出高低电平而已。

楼主:
应该是电荷平衡方式做ADC的,简单可靠,分辨率很高,精度可到0.1%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啊,百度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C:
PWM是硬件的话,速度比较高,但是一般分辨率比较低。
软件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一样可以达到PWM一样的效果,但是速度比较慢。
软件定时采集运放输出的高低电平,输出一个相反的信号,使运放的正负输入电平一样。
你统计一定时间内,软件PWM的值,也就是一定时间内高电平的数量和总时间单位的比例。

控制过程如下:
运放正输入接带检测的直流信号。
运放负输入接软件PWM的RC低通滤波。
运放输出接MCU,用于检测高低。
如果MCU检测到低电平,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总之,通过软件反馈,要使运放正负输入电压一样。
再后面的分析,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B:
3# 谈的元 为什么PWM信号要后接一个电解电容呢?
引用 楼主:

常用电解而已,其他电容也可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看不大明白啊.

网友C:
这个原理图,搞这么复杂没有必要,I/O口即作为输入也作为输出。
不知道CON3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幅度有多大。
当Q3截止时,负端输入就是电阻分压的电压,估计是用于PWM的校准。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输入信号直接接运放负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17# gx_huang con3就是热电偶,同事们也这么说,出这个原理图的人好变态

楼主:
I/O口不停地输出方波,在方波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会将IO口转为输入口检测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电路的功能能检测温度,热电偶开短路,开短路还好理解,检测温度就头大。

网友C:
采用常规的电路,热电偶加一个上拉电阻,照样可以检测开路。
这个电路,无法直接检测短路的,需要根据加热了但是温度不变来判断。
热电偶还需要冷端补偿的,这个电路图没有看到补偿电路。
考虑到热电偶的内阻,由于运放负输入的电阻比较小,这个电路的测量误差会比较大。
总之,没有必要什么电路都抄,关键是要自己发现优点,改进才有提高。

楼主:
20# gx_huang 要是能让客户改电路,才懒得用这变态电路呢,听说这是个很旧的方案了,现在都是用运放的了

网友F(2012-08-15):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啊,哎,这种变态电路,搞的我头晕

网友E:
可以搜索“电荷平衡VFC原理”,也类似Sigma Delta ADC

网友G(2021-08-02):
特殊电路,记录一下

网友G:
搭车顺便问一下,为何电陶炉的热电偶电路没有冷端补偿的?都是串个电阻就进入运放了,没有冷端补偿那误差不是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