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protel99se win7 32位 下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2-04-01):
protel99se 在win7 32位 系统下存在兼容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 99se有点老版本了, 有人说 用 AD ,我感觉99se 用的熟练, 所以还是想继续用99se。谢谢~

网友A:
哪里不兼容呀,我也是win7 32位的,很好用呀。只是在添加封装库文件时比较麻烦,但网上有很多资料说明的。

网友A:
晕,怎么一下发了三条回复呀

网友B:
就是加库问题,这已经不能容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添加库问题  。导出.lib 都添加不了。容忍不了了。 想 学习学习 AD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我也遇到了,昨天点了没提示发表成功,回头一看 同样这个帖子 发表了两边。

网友C:
我也能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 你确定可以添加元件库吗!!???

网友D:
我也在用99se啊,不过我只用了PCB。刚才我也试了一下,好像是加不了。但我之前是怎么做的板子呢?我都糊涂了。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把用到的库在99se中打开即可,因为我一直只用一个我自己维护的库,所以也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11# ahgao 以前用的 XP下 (创建好的.ddb库),现在win7 下 打开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我的电脑PROTELL99SE补丁装不上啊。还知道乍回事?如何解决啊

网友F(2012-07-30):
楼主,我的也装不了,你装好了么

网友G(2013-11-13):
内容显示不全,修改字体找不到MS Sans Serif,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