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3.02在F2812上面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这几天在把ucos3.02移植到F2812上(顺便说一下,2.52版的已经移植成功),但是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程序总是跑飞。我用仿真器仿真调试时,单步运行情况下,可以看到系统可以开始多任务调度,挂起第一个任务并执行任务切换,但是到了定时器中断中,调用TimeTick函数时,里面有子函数调用,在调用完某一个子函数之后,程序返回指针也就是RPC发生了突变,本来指向的是FLASHC中的地址(我将程序放在了这段空间中),在返回之后却突然变成了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查了一下指向的是F2812的保留地址区,然后程序就此跑飞。试了多种方法,包括增大任务堆栈,修改cmd配置等等,总是不行,而且不一定是在上述地方跑飞,反正每次跑飞前RPC都是发生了突变,指向了非法地址。百思不得其解啊!!我用2.52版的系统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也试过在F2812的工程中将2.52版的系统换成3.02版的,结果就不行了!!希望大家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附上cmd。谢谢大家了!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part of H0 SARAM */
    ZONE0       : origin = 0x002000, length = 0x002000     /* full XINTF zone 0 */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 full XINTF zone 1 */
    ZONE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10000     /* full XINTF zone 2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 full XINTF zone 6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OTP */
    FLASHE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10A00     /* on-chip FLASH */
/*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E8A00, length = 0x00E600     /* on-chip FLASH */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7000, length = 0x000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 ZONE7       : origin = 0x3FC000, length = 0x003FC0     /* XINTF zone 7 available if MP/MCn=1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available if MP/MCn=0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This part is used for running in on-chip flash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C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AMH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ebss               : { *(.ebss) } >>  RAML0 | RAMM0       PAGE = 1
    .esysmem            : > RAMM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econst             : > FLASHE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A      PAGE = 0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stackspace          : > RAML1       PAGE = 1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建议或者思路都可以的。谢谢啦!

楼主:
跑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遇到新的问题。系统一共有4个任务,默认的空闲任务和时基任务,我自己又建了一个开始任务和一个跑马灯任务,跑马灯任务用于轮流点亮跑马灯。系统倒是不会跑飞,但是我发现切换几次后就再也不能进入开始任务和跑马灯任务了,这两个任务本来会延时挂起并插入到时基列表中的,但是我却发现它们从时基列表中消失了,反而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时基任务。这样的话,两个用户任务就无法就绪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只剩下空闲任务和时基任务一直在互相切换了。希望大家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系统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A(2013-11-22):
大神啊!嘻嘻!可能大家都不会吧!

网友B(2015-06-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系统已经跑起来了。

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我一份啊,最近也在搞UCOS移植2812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我一份啊,最近也在搞UCOS移植2812

zhankuiwang@yeah.n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系统已经跑起来了。

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我一份啊,最近也在搞UCOS移植2812
zhankuiwang@yeah.net

网友C(2015-09-30):
ucos2.52的移植可以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