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RC组合,用来继电器触点抗干扰,寿命几何?

楼主(2012-04-01):
有个很普通的问题,继电器功率侧触点,在断开感性负载时,会产生干扰。我使用RC消除干扰。

应用在220V交流水泵控制中,功率几十W.

参数:R=20欧,1W,电容为CBB 耐压630V,0.1UF.
两者串联,一端接在继电器输出侧触点,另一端接零线,即相当于并在负载两端,
实践来看,这种组合对消除触点断开时的电弧干扰非常有效,但随之有这样的顾虑:

当继电器闭合时,220V电对RC充电,瞬时电流很大,假若闭合时刚好对应的是交流电峰值时刻,电流峰值310/20=15.5A,理论上应该只有US级即大幅衰减。
不知道这样的冲击电流,对普通的那个电阻,及电容,的寿命有多少影响,

普通的CBB电容,这样经得起1万次的冲击吗???????

大家有无类似的应用经验。???谢谢。

网友A:
几十W的电机, 定子线圈无功电流估计就0.2A左右, 以电阻承受100V初始消磁电压考虑, 用330欧绰绰有余.

网友A:
实际上电机产生的噪声是差模信号,那么这信号不宜经过电网回授,宜就地消化

网友B:
这玩意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C:
开关断开构成阻尼振荡,阻尼系数=R*SQRT(C/L)/2要小于1,
在此条件下R选大些可以减小冲击,整个RC充电回路的电流有效值也不大啊,
具体可以测量下开关断开时波形是否呈衰减式的振荡。

楼主:
报告给大家,我今天做了试验,1.5S开,1.5S闭,做了5000次试验,电阻和电容,继电器都好好的。R是51欧0.5W的,电容0.1UF.

楼主:
效果都几乎一样,但你说的这方式的一大缺点,在于漏电流的存在,而现场应用时,有时候不允许这么做,涉及安全等因素。
3# king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