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如何切换到下一层并放置过孔

楼主(2012-04-01):
在笔记本中没有小数字键盘,如何在手动布线时自动切换到下一层并放置过孔?求提点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网友A:
可以在软件中设置下

网友:
快捷键可以自定义。

网友B:
可以用软件指定一个键来切换

楼主:
请问在软件中哪里设置?

网友C:
你说了半天也没说你用的什么软件,你百度“软件名+快捷键设置”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D:
还是买一个单独的小键盘好,即使不因为*键,其他键的位置也不好用啊。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AD中如何设置啊?我没有找到 3# 567

网友E:
下载个小软件 EDAHelper,使用鼠标中键。

网友F:
笔记本中有一个组合键,切换上加上它就可以了!:lol

网友G:
还没用过笔记本

楼主:
最近使用时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就是在布线时按Shift+Ctrl,滑动鼠标可以选择布线的层,这样布线时会自动给加一个过孔。

网友H:
用组合健可以的

网友I(2016-04-03):
能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不?

网友J:
同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笔记本出差方便,不太好带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