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M32移植Linux

楼主(2012-04-02):
貌似讨论气氛很浓啊,我也出个题目玩玩,当然,这个只是讨论,不会有任何代码。

首先,我说的是Linux,不是uClinux。
Linux就势必需要MMU,那第一步貌似需要在STM32外增加一个CP15。
当然,由于核心限制,不会是完整的CP15,估计只是实现内存映射,并且只映射到FSMC对应的地址,不带域权限检查。

网友A:
搞个FPGA模拟一个MMU如何?

楼主:
LS正解,估计就是应该怎么实现了,不过评估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处理器和linux相关的知识。
另外,这个只是4月1号的问题,随便讨论讨论,并不会实际付诸于行动实现。

可能的一些限制,以及实现:
1. 由于FSMC总线和其他外设总线都可以被MCU访问,所以无法实现权限控制,这样MMU只实现存储器映射
2. 可能FPGA内部的RAM不够缓冲,所以可能需要外扩RAM用于TLB的高速缓冲
3. 使用一个中断口来实现fault信号,而不是芯片内部的异常信号

网友B:
如果就是玩的话,这个纯用软件模拟也可以。。。。
最近刚看到各项目,用一片8bit avr+外扩ram跑完整的 linux,在avr上写出了一个速度为6.5kHZ的ARM模拟器,跑ubuntu,竟然还成功了,启动需要X小时,命令行输入后的反应在分钟级别。。。

网友C:
好像不行吧,linux最好用ARM9吧……

网友D(2012-07-06):
我也有这种想法   不过现在看来  看样子  没有三把斧子 还真搞不定啊

网友E(2013-03-19):
片上系统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吧

网友F(2013-06-27):
亚历山大吧

网友G:
资源好像是少了点

网友H:
可以试试

网友I(2015-06-08):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是玩的话,这个纯用软件模拟也可以。。。。
最近刚看到各项目,用一片8bit avr+外扩ram跑完整的 linu ...

能否贴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