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升压芯片~~!

楼主(2012-04-02):
技术要求:
DC-DC
输入电压为:10-20V。
输出电压为:24V.
输出电流为:1.5-2A。
有资料和典型电路或各位在实际中应用的成熟电路都可。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最便宜的就是MOC34063A了。

数据手册中有典型升压参考电路,网络上到处都是那个参考设计计算器,你折腾去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见解。我在看你给的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B:
NCP3163可以用。
NCP3163是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conductor)最新推出的一款新型多种拓扑结构DC-DC控制器,是MC33163 和 MC34163 性能改进版,可实现降压、升压或反相转换配置的灵活设计。NCP3163能将开关频率提高到300 kHz  ,拓展该系列的性能,进一步减少板空间和元件成本。NCP3163能提供3.4 安培(A)的峰值输出电流,更高峰值输出电流为更大电流的应用提供高性价比和灵活的解决方案。该器件具滞后和逐周期电流限制的新型内部热关机,这些保护功能防止灾难性故障,如防止输出上的短路导致器件或负载永久性毁坏。NCP3163适用于0  ℃~+70  ℃标准温度范围,NCP3163B 适用于-40  ℃~+85 ℃工业温度范围, NCV3163 适用于-40  ℃~+125℃汽车温度范围。
具体芯片资料和设计方案见以下链接
http://365ele.com/bbs/viewtopic.php?f=10&t=99

网友C:
NCP3163的性能确实不错,适用范围大,芯片稳定性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