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请教

楼主(2012-04-02):
大家好,如图所示的电路中,为什么单片机p00-p07的引出线可以只用画一根线?这样能表示8根线是单独分开的吗?

网友A:
这是画pcb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根线其实表示每个引脚对应相通的

网友B:
这是画pcb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根线其实表示每个引脚对应相通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SCH,不是PCB,PCB可不行的。

网友B:
画原理图的时候,避免画的线太多,造成视觉上不偏于阅读,所以就用总线符号代替那么多组单根线,然后用网络号表示谁和谁连接在一起,例如所有的D0表示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楼主,这种画法在原理图绘制中称为总线连接,那条连接很多条线的粗线称为总线,总线只能表示线路的连接路径,无法区分那一条连接那一条,只是为了使电路图看起来简洁美观。真正保证每条线如何连接的是网络名,也就是图中A1、D1之类的网络标号,网络标号一样的管脚表示连接在一起。也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总线去掉,只要你保留网络标号,电气连接就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只保留总线,而去掉了网络标号,那么软件就无法知道他们的连接关系了。

网友D:
同楼上,总线!

网友E:
便于浏览,当电路比较复杂的时候,这种方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F:
原理图里面总线   为了看的更加方便

网友G:
搜得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