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莫明跳转至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楼主(2012-04-02):
void Data_Change(unsigned long TEMP, u8 *HighBit,u8 *MiddleHigh,u8 *MiddleLow,u8 *LowBit)
{
  *HighBit =    (unsigned char)(TEMP>>24);
  *MiddleHigh = (unsigned char)(TEMP>>16);
  *MiddleLow =  (unsigned char)(TEMP>>8);
  *LowBit =     (unsigned char)(TEMP);
}
只是在程序中加了并使用了这段函数。
Data_Change(ScrewPitch,0,&WBTxBuffer[17],&WBTxBuffer[16],&WBTxBuffer[15]);

楼主:
快来人那。。

网友A:
单步运行,看看在执行哪一行时出错

楼主:
第一行就错了。纳闷了。谁帮我复制到工程里看看那。。我软件仿真的时候是OK的。

网友B:
Data_Change(ScrewPitch,0,&WBTxBuffer[17],&WBTxBuffer[16],&WBTxBuffer[15]);

不错才怪!

网友C:
参数不对, 编译过去了????:funk:

楼主:
没有错啊,我编译过了。各位再帮我看下
Data_Change(ScrewPitch,      0,      &WBTxBuffer[17],      &WBTxBuffer[16],       &WBTxBuffer[15]);
用软件就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D: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Data_Change(ScrewPitch,      &WBTxBuffer[17],      &WBTxBuffer[17],      &WBTxBuffer[16],       &WBTxBuffer[15]);

网友B:
LZ难道不知道给一个指针赋值0的后果?

楼主:
试了
Data_Change(ScrewPitch,      &WBTxBuffer[17],      &WBTxBuffer[17],      &WBTxBuffer[16],       &WBTxBuffer[15]);
确实可以,谢谢  willwu0327。

香水城  不知道赋值0的后果,不就是去操作0地址内存单元的内容吗?
烦请指教

网友B:
不就是去操作0地址内存单元的内容吗?

请问0地址内存单元在哪里?物理上存在吗?

楼主:
呃 这个没想过也

楼主:
unsigned char   NULL = 0;

void Data_Change(unsigned long TEMP, u8 *HighBit,u8 *MiddleHigh,u8 *MiddleLow,u8 *LowBit)
{
  *HighBit =    (unsigned char)(TEMP>>24);
  *MiddleHigh = (unsigned char)(TEMP>>16);
  *MiddleLow =  (unsigned char)(TEMP>>8);
  *LowBit =     (unsigned char)(TEMP);
}

Data_Change(ScrewPitch,&NULL,&WBTxBuffer[17],&WBTxBuffer[16],&WBTxBuffer[15]);

这样可以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NULL = 0;

void Data_Change(unsigned long TEMP, u8 *HighBit,u8 *MiddleHigh,u8 *MiddleLow,u8 *LowBit)
{
  *HighBit =    (unsigned char)(TEMP>>24);
  *MiddleHigh = (unsigned char)(TEMP>> ...
引用 网友E:

??  :L

楼主:
四个字节 有地址可以直接填地址,没地址 直接填NULL 。呵呵呵呵。
是可以这样吗。
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想浪费一个char

网友F:
编译器选的flash容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