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系列的数据保护,吓一跳,提醒大家一下

楼主(2012-04-02):
电子制作刊登的**,以前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事:

网友A:
这还的去检查代码等等有没有问题。

即使WP不保护,为何代码执行了错误的写操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

网友B:
原来这样啊,我们也有产品,返回来维修也基本上就是这个24C02出问题。不过我都不用这个,只用铁电,用了几年还没发现任何问题。恩,我也是需要对存储的数据进行简单校验的

网友C:
:L楼上的话有道理,程序意外修改数据,说明程序需要检查。光靠WP是不行的

网友D:
LS的分析都对。
EEPROM的保护问题,只要你多看看数据手册,肯定可以发现区别的。
如果还不知道WP的保护区域,说明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采购错了,故障比例也许是10%,也许即使采购正确的芯片,故障率降低到万分之一,被忽视了。
所以,软件容错,特别是掉电保护更重要。

网友E:
LS正解~~~

软件容错最重要,特别是在掉电保护时,更显重要。

网友F:
想可靠,就用25系列,同样的干扰条件,25系列要比24系列可靠的多。

网友G:
楼主不用吓一跳,写这篇**的人,估计是学校里做研究骗国家经费的,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搞电子设计,因为他说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H:
从一个侧面说明ATMEL的东西,归类,编号确实比较乱

网友G:
从一个侧面说明ATMEL的东西,归类,编号确实比较乱
引用 网友H:

这个倒不见得,其他公司芯片差一个字符差老远的很多啊,比如51的PLCC和DIP引脚顺序不一样,这个信息完全体现在封装尾缀里。

网友I:
其实atmel没错,有些人就是想保护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可以更新...因为硬件拉高写保护不容易修改.莫非还用个三极管控制???

难道要保护部分还用2个芯片?????

想想设计着的思路,一切都明白了.atmel没错.错的是作者太土

网友J:
WP保护是比较保险的一种方法。没有这个,光靠程序是不行的,难免会因为外部干拢和电压突变而损坏EEPROM中的内容。

网友F:
为什么不象25系列一样做成软件写保护

网友K:
我们都有用,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L:
奇文共赏,电子制作的编辑水平也够高的。这种**也能上。

网友M:
不过提醒一下也是好的。
另有些TV上用的韩国的24C04, WP保护电平与AT的刚好相反的。

网友N:
不错,提醒一下也是好的。

但写这篇**的人, 实在让人无语

网友O:
很多科学家是这样的

网友E:
93系列也差不多,以前碰到过,后缀不同性能不一样。

就算相同的型号,厂家不同,读写时序也有所不同,有些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A:
WP保护是比较保险的一种方法。没有这个,光靠程序是不行的,难免会因为外部干拢和电压突变而损坏EEPROM中的内容。
引用 网友J:

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应该是极少数的,但LZ**中反映的可是大量情况,所以代码部分必有问题

网友P: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Q:
出问题不见得是程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上电、断电时造成的,这时候程序根本就没运行,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软件,还必须从硬件上加以改善。

网友N:
大面积出现问题, 那么程序的嫌疑非常大。 只是以前的 WP 把问题掩盖了, 没发现而已。

网友R:
看了一下这篇**,我只想说
责任不是这么推的……
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别人头上,还这么兴高采烈地抒发心得体会……推过揽功、洋洋自得,全然不顾他人的生死与感受,其心可诛……

我就不相信稍有经验的采购,在进行型号如此明显不同的物料代换时,会不找开发进行会签确认、会不找开发进行样品试用。我就不相信稍有经验的供应商,在长期供一个型号后突然变更型号,会不给客户发规格书予以确认。

网友S:
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T:
我用24016,好不好啊

网友U:
LZ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总结值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