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ID无源多标签识别

楼主(2012-04-02):
标签:长60~80mm,圆截面直径3mm的不透明塑料棒,无源标签

阅读器:圆直径约150mm,高<50mm的不透明塑料圆柱体

识别环境:多根标签(<50)放置在阅读器旁,阅读器需要能识别出各标签,情况大致如如下图所示

问题一: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防碰撞的资料,始终无法确定一点,那就是,所谓的防碰撞算法是否跟标签芯片、阅读器芯片有密切关系?

问题二:很多ID卡内部线圈绕制方法如下图所示,类似于变压器原理,圈数越多,感应电动势电压越高,而功率不变,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可以这么理解,如开头所述,这样的棒状标签在接触阅读器时,会因横截面太小导致功率不足,致使标签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我是否可以如下图所示在标签内绕制线圈,从而可以提高接收到的功率?

问题三:阅读器发射功率受限制的主要原因是哪些?频率?芯片?还是?

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问题一:所谓的防碰撞算法是根据阅读器的芯片通讯协议有关。

问题二:感应电动势与线圈的截面积、匝数成正比,圈数越多,感应电动势电压越高,而你的线圈的功率应该根据芯片而定,也就是说你的圈数要跟着芯片来,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多少的。

问题三:阅读器发射功率直接关系是阅读器的原始的发射功率,而接受端接受的发射功率是受阅读器的结构影响,包括距离还有环境的影响,当然在环境因素的影像中涉及到传输频率。

以上都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其实我们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在一个不透明的小塑料盒子里,放置N(<50)张棒状标签,然后用一个设备识别出盒子里的标签,看到日本一个产品能做到这样子(没机会拿到该产品,售价100万日元,国内也没有卖),据一位日本人介绍,用的是RFID技术。

网友A:
射频识别技术这个你可以参照下公交卡,以前我们公司做过IC卡这个项目,包括阅读器。不过我没赶上,那时我没来。
回复 楼主:
至于你有50个标签这个可能要取决于你的RFID芯片了,你可以找找资料参照下。

网友B:
如果是采用900MHz,EPC UHF Gen2,ISO18000-6的标准的RFID标签就可以实现多标签被动式同时检测。最典型的应用是在沃尔玛超市,购物车里上百种商品在推过检测门的时候所有商品的RFID标签信息都可以读出来,实现收银计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