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1^0=0时候会输出低电压

楼主(2012-04-02):
先抛开数字电路思维,其实所有的数字电路都是从模拟电路来的,那所有的数字电路问题应该用模拟电路应该能解释!看清楚问题:单片机一上电假如默认P1^0口是比较高的电压,现在不改变任何电路或者器件的内部外部连接,为什么在keil中写P1^0=0下载到单片机后,单片机的P1^0口会输出比较低的电压?

网友A:
这和单片机和寄存器配置有关系,内部结构有关系,你要知道,单片机封装内部是个精元
而P1^0=0,只是一个让他能实现低电平配置的一个代码

网友B:
从汇编语言来思考,也许你能知道为什么吧

网友C:
和汇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是由内部硬件决定

网友D:
这个得问问制造单片机的人。:lol

网友E:
在指令的控制下,指导发生低电平,并由锁存器锁存到端口,其实楼主可以理解为程序在控制一大堆门电路进行运作,所以单片机也被称为“主动器件”,即可以主动发出信号的器件。

网友F:
这些东西不都是应该在计算机原理中讲过吗?楼主如果是自学的,可以理解,如果不是,只能说大学白上了.

网友G:
六楼正解,

网友H:
不明白LZ想问什么问题,程序让P1.0输出低电平,正常工作时这个GPIO当然是低电平了。
这有什么好问的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H:

他是想问问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