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2):
市场上有EMI检查仪器,但是这类仪器的特点是无法实现实时监测。因内部需要,想自己做一个EMI检测模块,来实现实时的检测。大概有如下指标

1. 检测范围:100mV/ m - 2000mV/ m
2. 精度为:50mV/ m
小弟我准备采用单片机做,思路为: 传感器+ 信号处理电路(放大,滤波等)+ 模数转换ADC + 单片机后端处理。

传感器有一种天线式的,我觉得有点大,但还没有找到小型点的,像温度或是湿度那样的;信号处理电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之前询问过同事,推荐使用对数放电器,理由是动态范围宽,但是这种的误差也大。不知大家在这方面有无心得可分享下?不胜感激!

实在不行,就准备只作高低的判断,比如高于500mV/ m就failure.

网友A:
这个玩意还主要就是找对传感器,其他的都应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