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颗3.3V转1V的DC-DC

楼主(2012-04-02):
之前用的是线性LDO,电流太大了,导致发热太大了。想换DC-DC。电流大概在2A左右。

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推荐哦

网友A:
去凌特官网看看,应该会有。

楼主:
凌特的东西太贵了,想用其它厂家的呀

网友B:
www.onsemi.com或者www.ti.com,一般On的便宜一些。

网友C:
我只知道Linear的,看看这个 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3500

网友D:
请问楼主原来用的是哪颗IC?

网友E:
可以用我们的。我们是台湾SITAN大陆办事处。QQ:15442788

网友F:
用SGM6011吧,不到0.15美金的价格:

网友G:
大幅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