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5构成的单稳长定时电路,很急,谢谢!

楼主(2012-04-02):
以上是从网站抄来的,稍微改了一下。
我想达到VCC断电时,S1导通S2截至,Ct通过R4很快放电完。VCC通电的同时,555定时器复位,S1截至S2导通,VO输出端为高电平,并且从t=0开始计时,经过t=(R1+R2)(1.1Rt*Ct)/R2时间后,V0回到低电平。这里通过调节R1使定时时间为0-15小时。
我想请问下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么?应作些什么修改或者用什么电路代替可以达到上述功能?CA3140似乎不常见的样子可以用什么代替?

非常感谢!!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知识储量只有电子设计从0开始。。
有需要我QQ76383250,谢谢!

网友A:
15小时。靠rc延时,误差太大。快速震荡,误差小。建议用CD4060.

网友B:
就是, 误差太大, 还有漏电, 温度因素等的影响太大, 所以这个电路不会有好的特性的

网友C:
用4060吧。4060是带振荡器的14级分频器,振荡频率提高1万6千多倍,可以做的很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