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TXE问题。

楼主(2012-04-02):
在MDK下仿真STM32的SPI,发现无论在何种状态下TXE始终为1,照理说TXE为发送缓冲器为空的标志位,向SPI DR写入一个数,即可将清0,但实际却不是这样。
在这句SPI1->DR = 0x01;处设置断点,然后单步执行,观察SPI1外设窗口发现TXE没有改变,依然是1,但RXNE由0变成1。
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但RXNE由0变成1。“
说明接收到一个数据,这也表明刚才的数据已经发走了。那么?

楼主:
是这样的,我程序原先是判断TXE位为1,就进行下一个数据的发送,但是发送总不正常,改为判断Busy位就正常,后来查找原因,发现TXE始终是1,这样发第2个字节数据的时候,实际上第1个字节并没有发送完毕,但因为TXE是1,就接着向DR寄存器写第2个字节,导致该字节丢失。而判断Busy位为0再发送第2、第3个字节则一切正常。

网友B:
TXE为1表示发送缓冲区为空。因为前面没有发送,当第一个字节写入发送缓冲区后,立即被送到了移位寄存器,所以还可以再写一个字节进发送缓冲区,只用当第二个字节写进去后,因为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还没发完,字节仍保存在发送缓冲区中等待,TXE才会为0。平常没有发送的情况下,这个也一定是1。

网友C:
我覺得應該先看看硬體訊號是否正常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那解决了吗?

网友E:
TXE为1表示发送缓冲区为空。因为前面没有发送,当第一个字节写入发送缓冲区后,立即被送到了移位寄存器,所以还可以再写一个字节进发送缓冲区,只用当第二个字节写进去后,因为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还没发完,字节仍保存 ...
引用 网友B:

4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