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 和RCT7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02):
芯片上也没有提到
网页上说103RC,可以提供的产品型号为 RCT6  RCT7 .都是托盘包装,都是同样的温度.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Part numbering
Temperature range
6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85 °C.
7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05 °C.

哪来的一样的温度?

网友B:
2楼正确,适应的温度范围不同。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谢谢